在二维平面上确定一物体的具体位置

楼主:
 我想在一块确定大小的平面上,比如4*4cm大小的平面上,检测该平面上一物体的位置,该怎么做?
我初步设想的是在平面的四角加上检测的传感器,在待检测物体上加一个信号,用检测传感器感应这个信号,实现检测物体位置的功能。
之前看了有一个传感器PIN传感器可以,但是它检测的伽马射线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对人体有伤害吧,所以不用。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达到1-2mm的精度。材质不是问题。
电容屏应该不行,因为它受手等导电体的影响比较大;绘图板方案你 ...

方案很多,例如:
1、你的“比如4*4cm大小的平面上”上方装摄像头,根据影像确定物体位置。
2、你的“比如4*4cm大小的平面上”互成直角的两个方向上装摄像头,根据影像确定物体位置。
3、你的“比如4*4cm大小的平面”用玻璃之类透明物质制作,下面布置光电管阵列,光线从上方投射下来,根据遮光位置确定物体位置。
4、你的“比如4*4cm大小的平面”,矩形的两条相邻边布置光电管,对边布置发光管,根据物体遮挡光线位置确定物体位置。
……

网友:
帮你召唤论坛大神试试
@jmsht33 @littleshrimp @lb8820265

网友B:
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和被测物体的材质 方案有很多 比如类似电容屏的方案 绘图板的方案 ST的飞行时间传感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你召唤论坛大神试试
@jmsht33 @littleshrimp @lb882026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和被测物体的材质 方案有很多 比如类似电容屏的方案 绘图板的方案 ST的飞行时间传 ...

需要达到1-2mm的精度。材质不是问题。
电容屏应该不行,因为它受手等导电体的影响比较大;绘图板方案你说的电磁屏?这个不好弄,还需要有相应大小的电磁板。
感觉第三种方案可以耶,测距,然后可以根据两个传感器得到的距离用相对位置来计算坐标。并且精度正好1-2mm。但是有一个问题,VL53L0X不是测空间相对距离吗?但是我只需要它测平面上的物体相对距离,请问怎么解决?还有其它方案吗?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都不错,我倒是想到一个十分经济的方法,以前有一款Kindle是用的红外触摸屏,用起来相当不错,
楼主可以了解下红外触摸屏,不过精度可能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达到1-2mm的精度。材质不是问题。
电容屏应该不行,因为它受手等导电体的影响比较大;绘图板方案你 ...

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40mm*40mm的平面内达到1mm~2mm要求并不是很高
最好能够提供一下被测物的形状、大小和材质等信息
不然很难具体分析

网友:
先说清楚待测物体的尺寸、材料性质、是否带有颜色以及透明度如何,是否运动,运动的速度是多少等,否则没有针对性的方案。

网友:
金属物体,白色,1-2mm的被检物体,4cm*4cm的平面,被捡物体运动,速度基本是人走路的速度。
有只能够检测出金属,而其它都检测不到的方案吗?

网友:
这里材质,颜色等等都不加以限制,只要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就行

不过本题最大的问题是
一、干扰项,比如在移动它时,人手的遮挡等。
二、如何实现平面的定位。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motion sensor 检测运动速度方向,角度,计算位移量,判断位置
超声波测量相对标的物的距离判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