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电路图的区别

楼主:
下面这两个电路图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有声音,另一个没声音?怎么分析?

网友:
你的图中画了个压电晶体符号(与10千欧电阻串联)。
使用压电晶体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估计你是画错了。可能是想用一支电容器,画成了压电晶体。

网友:
没画错,是一个蜂鸣片。

网友A:
左下角是一个压电陶瓷蜂鸣片

网友:
你是想让压电陶瓷发声,还是让喇叭发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是一个压电陶瓷蜂鸣片

压电陶瓷蜂鸣片放在这个位置是想要它干什么?让它发声?那要扬声器干什么?也是发声?

网友:
表示电路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