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源蜂鸣器不响

楼主:
1芯积分
我是个小白,外行人,刚接触51单片机

想试一下人体红外模块 HC-SR501做开关,当人经过的时候蜂鸣器发声。蜂鸣器是arduino的电子积木,低电平触发。
用的是STC51单片机,5V1A供电。
但是无论换哪个针脚,蜂鸣器不发声
用LED代替蜂鸣器的时候,有人经过,LED会亮,说明人体红外模块正常;不接人体红外模块,直接给蜂鸣器低电平,能发声,说明蜂鸣器正常。

看了下百度,有人说要加一级晶体管放大,但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放大电路有Vbb和Vcc两个电源。是USB供电之外还要另外的电源供电吗?那些电阻电感之类的应该选多少欧多少亨的?有3种放大电路接法,改选哪种,电路该怎么接?

还有,除了可能是需要加晶体管,还可能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但是无论换哪个针脚,蜂鸣器不发声”
“用LED代替蜂鸣器的时候,有人经过,LED会亮”
LED只需要零点几毫安电流就很亮了,蜂鸣器则需要大得多的电流才能够发声。51单片机I/O口电流输出能力相当小,不足以使蜂鸣器发声,但完全可以使LED发光。

网友A:
“看了下百度,有人说要加一级晶体管放大,但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放大电路有Vbb和Vcc两个电源。是USB供电之外还要另外的电源供电吗?”
简单的晶体管放大电路,可以和单片机共用电源,不必另加电源。

“那些电阻电感之类的应该选多少欧多少亨的?有3种放大电路接法,改选哪种,电路该怎么接?”
三种放大电路,以及各元件数值,那就扯得相当远了,一篇帖子说不清楚。像你这种情况,选择共射极放大电路(实际上已经工作到开关状态)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百度,有人说要加一级晶体管放大,但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放大电路有Vbb和Vcc两个电源。是USB供电 ...

像百度百科的这个图的话,是不是把Ucc接到Us的+端就共用电源了?
剩下的那些Rs、Ra、Rb、Rc、RL都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百度百科的这个图的话,是不是把Ucc接到Us的+端就共用电源了?
剩下的那些Rs、Ra、Rb、Rc、RL都是怎 ...

看不到你的图片。
要想让eeworld网友看到,你需要把图片下载到你的计算机,点击红色的“点此添加图片或附件”,然后上传到eeworld。

网友:
电流不够!最简单的做法如下:用一个pnp晶体管,例如9012,基极接单片机输出脚,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蜂鸣器(原来接单片机的那个脚),其他什么都不用动,包括软件。

网友:
楼主应给出电路。

网友:
峰呜器分DC3.6.9.12V不等; 以9V为例,一般电流大于50毫安,要想其正常工作,一是电压要匹配,二是工作电流达到标称电流;如果电压为9V,但接上后,电流只有30毫安,峰呜器是不响的,如果峰呜器电压为9V,当接到5V上时,也是不会响的,楼主提出的问题用LED灯,不能比,LED灯有一毫安也能亮,所以,建议楼主按上面的朋友提出的办法加一级三极管放大,三极管基极接控制电平;高电平控制用N管,如果是低电平控制用P管,工作电压等于或高于峰呜品称定即可,电压大于时加串一电阻即可,不妨一试

网友:
蜂鸣器是需要三极管的,LED需要的电流很小,蜂鸣器的话需要一个较大的电流,一般都是通过单片机引脚驱动三极管导通关断,控制蜂鸣器的

网友:
或者用ULN2003驱动放大也行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蜂鸣器是有缘的还是无源的。有源蜂鸣器直流TTL电平就可以发声,无源蜂鸣器需要使用不同频率的方波(PWM)激励。
然后如果是电磁式蜂鸣器的话,就是感性负载。感性负载驱动电流大,是不能直接接单片机IO口。因为单片机的灌电流大概只有20mA左右。所以对于大电流负载要接一个三极管,起到隔离与电流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