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中鼠标思路

楼主:
 最近手上有个空中鼠标的案子,用的是ST的LSM6DSL。我对怎么把加速计和陀螺仪的信号转换成鼠标的位移不清楚。请大侠们提供些思路,有示例代码是最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两个页面
也许对你有帮助
[力学传感器] 感谢网友(time/方)分享的9轴sensor的融合算法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6029-1-1.html

Real-time motion-sensor data fusion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ms/osxmotionfx.html

网友:
创意不断 点子不断 牛

网友A:
楼上有进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进展了么?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加油加油,等你好消息

网友B:
一般量产的都有方案公司提供算法库,这个IC我有算法库,你直接用你的MCU主控读这个IC,直接就得到鼠标X,Y数据,需要可以加我QQ 38835021,蓝牙+2.4G+空鼠+语音+TOUCH方案都有现成的.你自己实现也可以但是时间上比较长,空鼠原理网上有介绍

网友C:
我有空鼠的资料,需要的话你连系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量产的都有方案公司提供算法库,这个IC我有算法库,你直接用你的MCU主控读这个IC,直接就得到鼠标X,Y数 ...

这个可以适当分享到论坛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空鼠的资料,需要的话你连系我吧

这个可以适当分享到论坛上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