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挂载SD卡出错!

楼主:
大家好:
       感谢坛又的帮助,小弟将sdcard.py传到了板子里面,按照版主的教程开始初始化SD卡,执行sd=sdcard.SDCard(machine.SPI(0),machine.Pin(16))的时候报错:traceback(most recent call last)
      随后我查了一下官网,官网上对硬件SPI有这么一句话:(SPI(0) is used for FlashROM and not available to users.)
我理解的是SPI(0)用户不可用的,所以请大神门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参考程序是这样,需要将系统先从内置的Flash切换到外部SD,所以有os.umount()

>>> import machine, sdcard, os
>>> sd = sdcard.SDCard(machine.SPI(0), machine.Pin(16))
>>> os.umount()
>>> os.VfsFat(s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程序是这样,需要将系统先从内置的Flash切换到外部SD,所以有os.umount()

>>> import machine, sdca ...

我试了一下也是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也是有相同的问题!

明天我试试

网友C:
我重新试了一下,我这样操作的,然后就行了
import os,machine,sdcard
sd_spi=machine.SPI(-1)
sd_cs=machine.Pin(16)
sd=sdcard.SDCard(sd_spi,sd_c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重新试了一下,我这样操作的,然后就行了
import os,machine,sdcard
sd_spi=machine.SPI(-1)
sd_cs=m ...

我试了一下也是可以了,感谢分享。不过最后一行命令有错字,是 cs 不是 c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也是可以了,感谢分享。不过最后一行命令有错字,是 cs 不是 ca

是错字,不好意思!粗心了!谢谢!
另外我想知道一下可否不卸载内部flash呢,可否同时使用SD卡和内部flash呢!我的想法是内部flash存程序,SD卡存文件!
PS:我是学机械的!电子是我的爱好!多有打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错字,不好意思!粗心了!谢谢!
另外我想知道一下可否不卸载内部flash呢,可否同时使用SD卡和内部fla ...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还是要请版主来回答了。最近我也是花时间在 ESP8266 的 MicroPython 上,主要是想熟悉 Wifi 方面的功能,对于 ESP8266 MicroPython 我觉得很有趣,主要是 NodeMCU 这片板子还真的很便宜,我想用这片板子来搞些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错字,不好意思!粗心了!谢谢!
另外我想知道一下可否不卸载内部flash呢,可否同时使用SD卡和内部fla ...

如果自己驱动 的确可以不卸载 esp8266主要是因为spi冲突 在stm32上可以挂载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驱动 的确可以不卸载 esp8266主要是因为spi冲突 在stm32上可以挂载两个

多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还是要请版主来回答了。最近我也是花时间在 ESP8266 的 MicroPython 上,主 ...

最近也在研究micropython  是不是网络应用方面用socket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研究micropython  是不是网络应用方面用socket啊!

是的,有心得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刚测试了一下,发现1.8.6版本需要将设置SPI(-1),以前的版本是用SPI(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测试了一下,发现1.8.6版本需要将设置SPI(-1),以前的版本是用SPI(0)。

版主有心了!我也该说明一下我的是1.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心得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对于我这一个学机械的!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D:
看到上面的各种我都晕了,原来还可以SPI(-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上面的各种我都晕了,原来还可以SPI(-1)

ESP8266很多模块都是软件模拟的,包括I2C、Timer,所以功耗高,性能却不高。但是它的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我这一个学机械的!要学的还很多啊!

对于MicroPython,我们都是初学,一起学习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