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SP430f5438A 接收数据包疑问求助

楼主:
使用MSP430f5438A接收数据包,总接收到最后一个时,前面的被覆盖掉了啊?为什么??用的是串口异步通讯
用串口助手显示,而收到的数据是EF 01 FF FF FF FF 07 00 03 00 00 0A,但是从缓存器里取出来的只有一位0A,是程序错了,还是缓存器里的值不能用循环来取,求助

网友:
肯定会被覆盖掉啊,接收到一个字节你就保存一个啊,不然到最后缓冲区只有最后一个字节啊,你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没问清楚。

网友: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代码写的不对。。

网友:
开启接受中断,每进去一次中断,把数据存到数组缓存,根据自己的协议判断接受是否完成来处理数据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我想解决的板子有几个地方你需要注意:
1、因为430是操作寄存器,所以这个你要参考用户手册好好看,看你操作的寄存器是否和预想的一致;
2、还有你要在debug状态下,我想你不是用ccs就是iar,ccs我没有用过。我想应该都可以看到寄存器的值的;
3、串口的这个缓存寄存器好像我记得只有一个字节,你对应用户手册好好看看呢。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