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規格計算

楼主(2016-11-21):
PCB板的規格計算
請問一塊PCB板有哪些規格?
怎樣計算一塊PCB板的功率? IC器件的功率從DATASHEET中就可以查到,但是電路中的電容、電感、電阻等一些元件的耗能怎樣計算呢?

网友A:
这里有个说法,但没有搞过,因为这样的计算比较繁琐,需要找好多公式,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电路板功耗计算比较复杂,因为其功耗与板载芯片的工作信号有关,但可以采用下列公式估算:
P总=(Pn1+Pn2+Pn3+...Pnn)*η+P分立
式中,P总为电路板总功耗,Pn1,Pn2,...Pnn为板上芯片的理论功耗;η为系数,根据经验取0.5~0.8;P分立为板上电阻,电容等的功耗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