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launchpad+AUDBOOST

楼主:
 我用wifi_audio_app例程+wlan_station例程,想做一个声音通过WlanConnect();函数连接到路由器,然后通过TCP传送到server,
但是在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我吧wifi_audio_app例程中的mDNS联网方式线程用wlan_station例程中的线程代替,但是调试的时候一开始DMA采集音频就进不到osi_TaskCreate(),或者进去之后一直在InitializeAppVariables()或ConfigureSimpleLinkToDefaultState()函数中跳不出来,如果将DMA采集关闭,就可以正常链接网络,请问是否有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DMA部分是否其他地方用了呢 或者没有正确使用  导致代码没用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A部分是否其他地方用了呢 或者没有正确使用  导致代码没用运行

没有哦,应该是初始化没配置好刚重新写了下,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