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QX6001电容触摸芯片

楼主:
QX6001电容式触摸芯片的触摸端是直接接塑料?还是要用别的触摸屏什么的?求大神打救。。。。

网友A:
这款芯片没记错的话,可以接好多种材料,不仅可以接塑料,像金属,亚克力,陶瓷好像都可以!但是不同材料,甚至材料的不同厚度,对触摸灵敏度都是有影响的!这个芯片应该有灵敏度条件!后续需要自己试着调节一下!再来就是布板时候,一定注意调节灵敏度的地方,尽可能用较短的线连接到地,以减少寄生电容对灵敏度的影响!个人拙见!如有不足,望其他大神指正、补充!

网友B:
可以接塑料,像金属,亚克力,陶瓷
人家资料上没有忌讳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没记错的话,可以接好多种材料,不仅可以接塑料,像金属,亚克力,陶瓷好像都可以!但是不同材料, ...

那是直接将塑料粘到焊盘上还是怎么样?我主要是这个问题,材料那些我看芯片手册我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接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没记错的话,可以接好多种材料,不仅可以接塑料,像金属,亚克力,陶瓷好像都可以!但是不同材料, ...

还有你说的接地的话,能不能直接对地铺铜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塑料,像金属,亚克力,陶瓷
人家资料上没有忌讳的都可以

芯片手册我也看了,我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接材料,是焊盘直接接触摸材料还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将触摸的模拟信号转成电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芯片手册我也看了,我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接材料,是焊盘直接接触摸材料还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将触摸 ...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没看懂,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绘制大小适中的一块面,与触摸材料相连,具体连的话直接接触,或者用胶固定!具体什么胶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试试看吧!我也只了解个大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