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中的变量定义动态重复问题

楼主:
近两天又遇到问题,要求结构体中的部分变量根据另一个变量的实际值动态重复定义几次,关于这些变量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ChoosePhase
             {

           uint8_t     CenterNodeLocalId;
            uint8_t     MovePhaseNum;
            uint8_t     MovePhaseLength;

/*  need to be repea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MovePhaseNum    */
          uint8_t    FromNodeLocalId;
           uint8_t    ToNodeLocalId;
            uint8_t      PhaseId;
}tChoosePhase;

是需要动态分配吗

老板的意思是下面三个标红的变量要根据MovePhaseNum的值重复MovePhaseNum次,对此不是很懂。
请大家帮我瞧瞧,谢谢

网友:
目測是c,c做不了

网友A:
结构不能重复定义吧。可以定义结构数组,结构变量你可以随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能重复定义吧。可以定义结构数组,结构变量你可以随意定义。

如您所说,确实是定义结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