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9D编译时,CMD文件出错

楼主:
我之前都是直接使用的TI所提供的CMD文件,对于如何编写CMD文件不是很懂。这次的程序出现了如上两处错误,我应该如何修改这两个地方呢?

网友:
附上RAM区域分配

网友A:
应该是分段不合理,导致代码长度超过段长度了。可以把一些段合并成一个大段

网友B:
CMD文件,是管理CPU内存的,看看项目中有没有两个以上的CMD文件,看看存储器分配有没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分段不合理,导致代码长度超过段长度了。可以把一些段合并成一个大段

恩,把几个段合并成一个大段之后就可以debu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D文件,是管理CPU内存的,看看项目中有没有两个以上的CMD文件,看看存储器分配有没有冲突。

恩,我之前遇到过重复添加CMD文件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变量重复定义的错误。这次是因为段分的太小导致代码不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