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硬件连接啊

楼主:
我想通过测电机的转速控制3个舵机  比如电机每分钟30转时第一个舵机向左转半圈,电机转速每分钟60转时第一个舵机回位然后向右转半圈  电机转速90时 第一个舵机回位,第二个舵机像左转半圈,当电机120转时第二个舵机归位然后向右转半圈  然后依次类推。最后当电机转速慢下来后舵机还要依次重复之前动作倒着做完。请问用什么传感器等电子器件。然后硬件怎么连接。我是小白,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还会慢慢研究。谢谢啦!

网友:
首先你要检测电机的转速
这个要看你使用什么电机
方法有很多
比如磁传感器:霍尔传感器、磁阻传感器
光传感器:旋转编码器
还有旋转变压器等等

然后把传感器数据转换成转速信息
再设计转速对应的PWM信号驱动舵机

网友:
这个设计的关键是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