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I2C的时候ADDR位为什么会自动的清零???

楼主:
两个函数如下:
void Write_Address(u8 Address)  //写地址
{
  I2C2->DR = Address;
}

void Wait_Clear_Address()       //等待并清理地址位
{
  u8 temp;
  while(!(I2C2->SR1&1<<1));   //等待应答,并置位
  temp = I2C2->SR1;
  temp = I2C2->SR2;
  while(I2C2->SR1&1<<1);      //判断是否清零,如果没清零就停在这里!!!!!
}

在调试时进入第一个函数ADDR是为1的,但是在出第一个函数,进入第二个函数时ADDR就直接变为0了??????????

网友:
程序就一直死循环在while(!(I2C2->SR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