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初值计算时该用65536还是65535?

楼主:
如题!

网友A:
65536。0~65535共65536个数。定时器实质是加1计数计,要计65536个数,从0开始,所以计到65535,再来一个数就会回0。可是,计数是计了65536个数了,所以用65536。

网友B:
16位的定时器应该是2^16=65536,所以应该是65536 而不是 65535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位的定时器应该是2^16=65536,所以应该是65536 而不是 65535哦。

那么,16位寄存器最大能表示的是65535,那么是不是应该设置成0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16位寄存器最大能表示的是65535,那么是不是应该设置成0呢?

首先,队长您这个问题问的好。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对51淡忘好多了。。。。不过我还是查看了相关的资料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下面我来 解答下,您来指正哈。
1、针对51单片机来说,定时器的工作方式有4种,具体的工作方式见下图:

2、针对队长提出的问题:
如果楼主使用的是定时器的工作方式0,如下的地方解释的比较清楚,我想我直接搬砖过来。

如果是定时器的工作方式1

显然,根据楼主的问题,这个地方他使用的是工作方式1.
这里的65536不是“16位寄存器”,其实我的回答也不够严谨,这个应该是16位的定时器所能装载的数是2^16=65536个,也是经过65536个机器周期计数器溢出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队长您这个问题问的好。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对51淡忘好多了。。。。不过我还是查看了相关的资料来回 ...

您讲的真详细,佩服!
像您这样认真回帖的真不多了,像我就是来这里水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讲的真详细,佩服!
像您这样认真回帖的真不多了,像我就是来这里水水的。

哈哈,我也很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么,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536。0~65535共65536个数。定时器实质是加1计数计,要计65536个数,从0开始,所以计到65535,再来一个数 ...

明白了,我也觉得是用65536,不过看到好多大神级的人物都写成(65535-x)/256,就被搞懵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队长您这个问题问的好。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对51淡忘好多了。。。。不过我还是查看了相关的资料来回 ...

这个真是超级详细了,非常感谢!

网友D:
肯定是65536,要注意的是u16数据类型6553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65536,要注意的是u16数据类型65536=0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