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的布局要求

楼主:
最近在画一个功放板,定的是1mm的板厚,走线0.508,但由于功放芯片的功率是30W需求是20W,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顺便求大家提一些功放板的注意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所有供电回路、功率输出回路能用多粗用多粗,地则最好布置成大面积覆地,功放对EMC设计还是有要求的,不能用常规数字电路的要求来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供电回路、功率输出回路能用多粗用多粗,地则最好布置成大面积覆地,功放对EMC设计还是有要求的,不能 ...

好的,谢谢大神了!

网友B:
也可以在大电流的地方延着PCB加焊一条粗铜丝,加大电流通过能力,注意别加阻焊层。

网友C:
也可以用多边形来代替走线,这样允许通过的电流会比较大,而且可以辅助三人,也可以在上面打几个过孔,改善EMC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多边形来代替走线,这样允许通过的电流会比较大,而且可以辅助三人,也可以在上面打几个过孔,改善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大电流的地方延着PCB加焊一条粗铜丝,加大电流通过能力,注意别加阻焊层。

嗯嗯,好的,谢谢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