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的连接方式

楼主:
看了大神们的作品,发现焊盘的连接方式大多是这样 而自己的就是一根线直接连过去,想问一下哪一种方式更好?

网友A:
当然是这种  ,这种事放置泪滴,altium 软件在你布线之后铺铜之前可以进行这种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这种  ,这种事放置泪滴,altium 软件在你布线之后铺铜之前可以进行这种操作的

请问一下   在哪里有这个布置泪滴的啊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C:
tools - teardrop

可以补泪滴,增强电气连接的可靠性

网友:
布线之后!

网友D:
当然是你图中所示的这种好了,因为这种是加了泪滴的,这种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增加焊盘的牢固性。一般处理的时候,都会加泪滴。

网友E:
1、考虑到铜箔与基板的粘合面积。2、铜箔布线时应尽可能消除尖角形式存在。因此应使用“泪滴”形式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这种  ,这种事放置泪滴,altium 软件在你布线之后铺铜之前可以进行这种操作的

谢谢帮忙,顺便问一下:99也可以吗?好像之前无意中点到过,如果要泪滴是要单一的选中吗?使用范围有数字板和射频板的区别吗?好像问题有点多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ols - teardrop

可以补泪滴,增强电气连接的可靠性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F:
您好,请问是要选中之后吗?还是AD指教可以?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你图中所示的这种好了,因为这种是加了泪滴的,这种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增加焊盘的牢固性。一般处理的 ...

长知识了,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考虑到铜箔与基板的粘合面积。2、铜箔布线时应尽可能消除尖角形式存在。因此应使用“泪滴”形式处理。:c ...

谢谢指教哈,顺便请教一下;我接触的数字板和射频板走线连接到连接器都是一条直线直接过去,这样影响大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是要选中之后吗?还是AD指教可以?谢谢啦

可以选择特定的焊盘线加泪滴,也可以不选,默认所有的都加泪滴!自己多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帮忙,顺便问一下:99也可以吗?好像之前无意中点到过,如果要泪滴是要单一的选中吗?使用范围有数字 ...

99也是有这个功能的,不过在哪里我记不住了,AD软件补泪滴默认是全部的,也可以给一部分或者单一的一条线补泪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在哪里有这个布置泪滴的啊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的是AD14版本,在PCB下--工具--滴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AD14版本,在PCB下--工具--滴泪

看到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选择特定的焊盘线加泪滴,也可以不选,默认所有的都加泪滴!自己多试试就明白了!

好的,操作试试。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也是有这个功能的,不过在哪里我记不住了,AD软件补泪滴默认是全部的,也可以给一部分或者单一的一条线 ...

好的,我去找找,因为现在大多用的99,才学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