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電容問題

楼主:
對於BGA類電源引腳數目多的IC,不可能做到每個電源引腳都加去耦電容,那麼請問針對這種情況應該怎樣添加去耦電容呢?
之前有查閱資料,上面說 採用平面去耦的方式,那麼什麼是平面去耦?請前輩指教!

网友:
我理解的平面去耦就是利用电容的去耦半径达到在不能满足每个电源脚上面都添加去耦电容的情况下,达到最优的去耦效果,但是具体怎么做,要靠自己的理解了

网友:
同类型电源引脚先就近汇接,再在适当的地方去耦。条件准许的话最好用多层板,那么就可以用电源、地层更方便的进行同类汇接,然后通常在该元件的背面布置适当的电容来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