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吗?有图

楼主:
3芯积分
黑色长方体,里面好像封印着电容,,,

网友:
百度上怎么搜不到啊 ,可以名称详细一点吗

网友A:
看着是很像滤波器,也有可能是厂家自己包装起来的。具体的还是得看下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很像滤波器,也有可能是厂家自己包装起来的。具体的还是得看下电路是怎么样的

传感器信号输入后直接就连的这俩“滤波器”,标的F1,F2。。。

网友B:
EMI专业滤波器,这个murata还有其他厂商都有这个,这个表面应该有相应 的mark标识的

网友C:
电容的话就是滤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话就是滤波器了

版主大大,但是我百度滤波器找不到啊,真像楼上说的是自己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I专业滤波器,这个murata还有其他厂商都有这个,这个表面应该有相应 的mark标识的

好的,谢谢你,我去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MI专业滤波器,这个murata还有其他厂商都有这个,这个表面应该有相应 的mark标识的

你好,我去搜了没有搜得到,搜索方法可能不对,麻烦你可以发个链接我看看吗,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去搜了没有搜得到,搜索方法可能不对,麻烦你可以发个链接我看看吗,数据手册

我也不知道型号,只是看着像,这个不一定是murata的。。。。。这个靠你自己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型号,只是看着像,这个不一定是murata的。。。。。这个靠你自己搜了

我搜到一些贴片的,但是封装看起来又不像,也无法确定是不是 ,要不就买个你说的那种试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搜到一些贴片的,但是封装看起来又不像,也无法确定是不是 ,要不就买个你说的那种试试,哈哈 ...

这个我可不敢跟你确定的说可以或者 不可以哦。。。你自己决定哈。。。。

网友E:
确实可能是滤波器,根据电路分析一下即可最终判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可能是滤波器,根据电路分析一下即可最终判别。

可以确定是滤波器,我是想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确定是滤波器,我是想知道什么型号

那就无法直接判断了,但同样通过电路分析,弄清楚输入频谱,然后自然可以选择适当的滤波器,型号反而不必再关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无法直接判断了,但同样通过电路分析,弄清楚输入频谱,然后自然可以选择适当的滤波器,型号反而不必 ...

嗯嗯,我这样找一样的太死板了,版主大大说得对,匹配一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