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双线并绕的接法什么作用?

楼主:
大家好:
如上图所示用 2 条漆包线一起绕线圈,绕完后头尾总共有 4 条线,
A、a是一根线,B、b是另一根线,
这时若将 A 接到 b,B 接到 a,等于相互交叉连接,
请问这种接法有么作用?谢谢。

网友:
是这个东西么?
这个东西叫传输变压器,用于倒相、阻抗变换、功率合成、功率分配等。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网友:
双线并绕;Aa Bb不可互换,如果按图ABba对调,同名端相反,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如果是滤波器电感,那必须相位相反;才能相互抵消

网友A:
可是我目前如图这样首尾相接确实有互相抵销磁场而使感量变小的现象,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目前如图这样首尾相接确实有互相抵销磁场而使感量变小的现象,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绕过?

如果是你自己绕的,有“什么作用”就应该是你你的目标。别人绕的,你看到后不明白,才会问“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