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放大器

楼主:
如附件图片所示的电路;
如何理解B点电压随正半期信号电压增大而升高?
VD1和VD2是二极管啊,交流信号如何通过呢?
麻烦高手们指点下小弟,感谢!

网友A:
电平是“垫”起来的。二极管结压降恒定,C点电压升高则B点电压随之升高,二者间恒定压差是VD1和VD2的结压降之和。理解的关键在于Vcc的存在,如果没有Vcc,VD1和VD2是浮空的,那么因为PN结不存在正偏的条件,前述现象就不存在了,这时才是楼主以为的那样。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楼主对二极管的理解问题。
下面画个图解释一下:

放大器中的二极管的偏置,象上图中红线处,VT1的C极电流就是它的工作电流,二极管在此工作电流下,它的结电压变化很小,实际内线可能比这个更陡。也就是说,它可以看作一个电压源,对交流信号没有阻碍作用。
两个二极管只起到给V2及VT3一个偏置电压而已,
所以,分析B点的电压时,(只考虑交流信号)即B点电压和VT1的C极电压是一样的。

上图中,如果偏置在兰线处,它就不能看作一个电压源了,这时VT1集电极的信号传到B处时就不再是原来的情况了。实际上,如果偏置在兰线处,它的电流将相当小的,VT1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平是“垫”起来的。二极管结压降恒定,C点电压升高则B点电压随之升高,二者间恒定压差是VD1和VD2的结压降 ...

如果是这样的,那给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导通后其就能反向通过交流电么?
那二极管还有单向导电特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楼主对二极管的理解问题。
下面画个图解释一下:

放大器中的二极管的偏置,象上 ...

你的意思是VCC给二极管一个很高的电压使其工作电流大压降低;
那交流电有通过VD1和VD2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VCC给二极管一个很高的电压使其工作电流大压降低;
那交流电有通过VD1和VD2么?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地理解一下二极管的特性,以及特性曲线的含义。

网友:
3楼dontium说楼主对二极管的理解问题是关键。
我倒是认为,楼主对首帖图中B点电流认识不清楚。
此图中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总是一个方向,大小随输入信号变化,但从不会反向,因此与单向导电性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那给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导通后其就能反向通过交流电么?
那二极管还有单向导电特性么?

你还是没有理解,这里不是“通过”,而是先进行电压的叠加,只要叠加后的电压值依然小于电源电压,那么就等效于“通过”,但不是真的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这里不是“通过”,而是先进行电压的叠加,只要叠加后的电压值依然小于电源电压,那么就 ...

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峰值不会高于+V么?
其峰值超出+V会出现饱和失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峰值不会高于+V么?
其峰值超出+V会出现饱和失真么?

“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峰值不会高于+V么?”

由于电路中C2和R2作用(通常称为自举电路),B点或C点电位在交流一个周期的部分时间内可能高于+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峰值不会高于+V么?
其峰值超出+V会出现饱和失真么?

“其峰值超出+V会出现饱和失真么?”
你想问哪支管子“出现饱和失真”?VT1、VT2还是VT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峰值超出+V会出现饱和失真么?”
你想问哪支管子“出现饱和失真”?VT1、VT2还是VT3?

应该是VT2有可能出现饱和失真吧,其基极电压有可能高于+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VT2有可能出现饱和失真吧,其基极电压有可能高于+V;

我比较好奇的是C点电压值有可能高于B点的电压值么?
这样VD1和VD2就不能导通了;
也或则说因为二极管钳位作用,C点电压永远不会高于B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好奇的是C点电压值有可能高于B点的电压值么?
这样VD1和VD2就不能导通了;
也或则说因为二极管钳 ...

“C点电压值有可能高于B点的电压值么?”
没有这种可能。B点电压总高于C点,或者两点电压相同(两支二极管中无电流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峰值不会高于+V么?
其峰值超出+V会出现饱和失真么?

就“二极管问题”而言,没有什么“放大”问题,仅仅是输入幅值问题,过高的话,“等效通过”就不存在了。这里并未考虑电路中其它环节的影响,至于楼主图中整个电路而言,那是另一回事,描述问题要清晰、准确,你以为的事,未必是你描述的事,严谨的描述问题对技术人而言非常重要。

网友:
呵呵,实际上楼主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解有误区(或者说理解程度不够):
1、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与其工作点电流的关系;
2、自举电路的原理与作用。
详细解释这两个问题需要大量篇幅。按说可以建议楼主找一本教科书认真看一看,但是查了手头的模拟电路教材,还真没有看到哪本有对此作详细阐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二极管问题”而言,没有什么“放大”问题,仅仅是输入幅值问题,过高的话,“等效通过”就不存在了。 ...

好的,了解了,放大是指VT1放大的交流信号峰值(C点)高于或等于B的电位;

网友:
呵呵,楼主在17楼的回答恰恰说明还是没有了解这个电路中“放大”的真实过程。

网友:
刚才花了一点时间,作了一个示意图,解释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与其工作点电流的关系:
图中棕色是二极管伏安特性。红色是工作在整流状态下的电压电流关系,流过二极管的只有半波波形。
蓝色是楼主电路中的工作状态,此时二极管中存在一个静态电流IQ(就是VT1的静态工作点),然后在这个静态工作点上又叠加了正弦动态电流i2。从图中可以看到,此动态电流在二极管上形成的正弦压降v2很小(图中已经夸大了,实际上极小),所以C点与B点的电位差极小,这就是楼主在1楼的第一个疑问的解答。

网友:
下面再说一下自举电路。为了简化说明过程,假定+V=12V。
电路中的C2是自举电容,在静态时,VT1流过静态电流,这个电流使得A点电位大致处于+V/2即6V,使得E点处于一个高于+V/2的值,比如说为9V。那样电容C2上就被充电3V。
当有输入信号后,VT1的输出电流发生变化,导致其集电极电位(C点)变化。由于VT2、VT3均为射极跟随器,所以A点电位也跟随C点变化。如果电容C2的容量足够大,能够保证在一个信号周期内其内部电荷变化很小,则可以认为C2两端的电位差保持不变,这样E点的电位就会始终高于A点(按我们前面的假设就是始终高3V)。这个情况就好比是利用C2将E点电位自动“举”起来,所以称为自举(哈哈,有点自己抓住头发将自己举起来的味道)。
由于自举的存在,E点电位在输出电压的正半周是完全有可能超过电源电压的。由于E点电位始终高于A点3V,所以E点电位始终高于B点2.3V(B点与A点值相差VT2的发射结压降),所以流过R3的电流几乎不变,这个电流就是晶体管VT1的静态电流,也是流过两个二极管的工作点电流。至于VT1的动态变化电流则基本全部流入VT2与VT3。由于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基本不变,所以保证了二极管两端的交流信号电位差很小。

网友:
如果没有自举电路,则在C点电位升高后,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将大幅度减小,这就导致了二极管的动态内阻迅速增加,输出波形发生畸变,并且最大输出幅度也受其所累而大幅度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了解了,放大是指VT1放大的交流信号峰值(C点)高于或等于B的电位;

你这么认为,只能说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整个一糊涂蛋。
建议你,先不考虑其它,只考虑一只电阻、一只二极管,一组适当电压的电源和一个叠加在适当直流电平上的交流信号源以楼主图相关部分同样连接,自己画出图来,好好分析B点和C点的关系,进而再去理解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先搞懂二极管,再弄懂三极管,进而再去分析整个电路。不搞清基本概念,就算你知道并记住了答案,那除了应付考试以外,什么意义也没有,甚至会令你在从事电子工程师职业时因此成为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认为,只能说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整个一糊涂蛋。
建议你,先不考虑其它,只考虑一只电阻、一只二极 ...

不知很明白你的意思:
交流信号不是通不过反向的二级管“一组适当电压的电源和一个叠加在适当直流电平上的交流信号源”?
“放大是指VT1放大的交流信号峰值(C点)高于或等于B的电位”我这样理解有什么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很明白你的意思:
交流信号不是通不过反向的二级管“一组适当电压的电源和一个叠加在适当直流电平上 ...

“放大”要么是电压的加大,要么是电流的增强。B点和C点间电位的关系跟VT1有何干系?按前述“放大”的定义解释一下。至于不明白我要你做的,提示一下,那是个简化的电路模型,为了帮你理解。看不懂,说明你还没理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看来需要大补课了,拿出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模拟部分,从第一章开始重新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