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正负电源怎么做啊?

楼主:
如题,想用线性光耦HCNR201做个电池电压隔离检测电路官方参考电路用Multisim仿真了下,运放要有负电压输出,双电源供电结果才正确
怎么做正负电源啊?要用电池(30-60V)供电做,地好像也没法处理

网友:
用个电荷泵芯片就有负的了。

网友:
用电池很简单啊,一节一节的串联,选中点作为参考地就是正负电源了。如果用变压器做,根据需要的电压用78系列和79系列配合即可。其它的还可以用实验电源、开关电源等等。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电路如何呢?

很多地方是可以不用双电源供电的,可以设定一个“中点”来代替“地”,当然,对于直流放大来说,它会增加一些误差的。

如果电路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可以使用FLY-BUCK,它可以很好地解决多路供电问题。

网友:
产生正负电源的方法很多,楼上几位已经介绍了不少。
倒底采用哪一种才合适,成本低而可靠性强,要看楼主具体电路。仅凭首帖那简单描述,无法确定哪种方法合适。

网友:
可以做一个逆变器电路,

网友:
选电源的中间电压值作为参考就可以了,不过如果和后续的其他电路相连接,可能会有地不一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