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写个程序,下载进FPGA查看内部引脚是否虚焊,连焊等故障。

楼主:
希望尽可能全面地访问芯片内部引脚,目前自己的思路是将所有引脚配置成普通IO口,来输入输出数据,查看引脚情况,在测试具体器件的时候,只需要在pinplanner里将相应的pins  配置就好。有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出现一个虚焊问题,X光没照出来,人家回去下载程序存在问题,,后来交给别人通过下 ...

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是没有普适性的,不存在什么专门的检测程序,只有基于具体应用才可能有针对的编程检测的方法。而且,虚焊可未必能检测出来,你说的情况也不能表明编程比X光有效,那只是个别特例罢了。

网友A:
芯片内部哪里来的什么虚焊、连焊!如果你想做IC测试,那是有专门的方法和设备,不存在什么下载程序一说。

网友:
你说的是bga封装的吧

网友C:
除非外部全部连接在一起,要不怎么能得出信号如何?在板子上外部都连一起了,那板子也就废了。直接上x光啊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在封装测试的时候进行,不会有这种情况的IC流到你手上

网友:
这个按理来说,是有专门的设备来测试的吧,跟需不需要代码没什么关系

网友D:
可以用机械表测量,选择高阻测量,如果正负对换都是阻抗无穷大,就是没焊好。

网友E:
根本没必要这么干....
BGA焊接要是信不过,那CPU你怎么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哪里来的什么虚焊、连焊!如果你想做IC测试,那是有专门的方法和设备,不存在什么下载程序一说。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芯片焊接到板子上时,像BGA封装的,如果内部引脚出现虚焊,不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外部全部连接在一起,要不怎么能得出信号如何?在板子上外部都连一起了,那板子也就废了。直接上x光啊

X光有时候看出来的并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根本没必要这么干....
BGA焊接要是信不过,那CPU你怎么测

可能我没说清楚,,像BGA芯片焊接到班子上时,经常会因为高温使板子变形或其他原因导致引脚虚焊,,这个时候有时候X光也找不出来,需要下程序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机械表测量,选择高阻测量,如果正负对换都是阻抗无穷大,就是没焊好。

BGA都没有引脚出来,,不然飞针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芯片焊接到板子上时,像BGA封装的,如果内部引脚出现虚焊,不好测试。

用词不当,应直接说检查BGA芯片焊接。
BGA等引脚隐藏的芯片焊接质量的检查靠的是X光,没有什么靠芯片自己编程解决的方法。所有大的代工厂都有专用检查设备,当今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应首先想法与专业人士合作,而不是企图用什么偏门的方法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说清楚,,像BGA芯片焊接到班子上时,经常会因为高温使板子变形或其他原因导致引脚虚焊,,这个 ...

虚焊靠焊接工艺来控制,编程测试没有什么普适性,不同外电路的编程就不一样,也不是所有应用都可以这么做。所以,显然这不是正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词不当,应直接说检查BGA芯片焊接。
BGA等引脚隐藏的芯片焊接质量的检查靠的是X光,没有什么靠芯片自 ...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出现一个虚焊问题,X光没照出来,人家回去下载程序存在问题,,后来交给别人通过下载程序调试发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是没有普适性的,不存在什么专门的检测程序,只有基于具体应用才可能有针对的编程检测 ...

是的

网友:
虚焊程序怎么可能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