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温敏传感器问世

楼主:
众所周知,传统温度敏感元器件主要有铂电阻、铜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温敏二极管(PN结温传感器)等。近几年,又问世了集成温度传感器。他们各自具有独特的优点,同时又存在着不同的缺点:铂电阻线性和稳定性较好,但灵敏度太低,对工作电源要求高,功耗大,价格昂贵;铜电阻线性最好,价格最低,但体积大,灵敏度很低,对工作电源要求高,工作温度范围窄;热电偶突出的优点是工作温度高和不需工作电源,但是它灵敏度最低,需要冷端补偿;热敏电阻具有低温下灵敏度高、体积小,价格便宜等优点,但其特性呈非线性,灵敏度不恒定,低温下灵敏度高,高温下灵敏度低,稳定性最差;温敏二极管具有线性好、灵敏度好、功耗低、对工作电源要求低、价格较低等优点,但其一致性差,特性不能分度,互换性无保障,特性参数不规范,使用不方便;集成温度传感器具有线性较好,灵敏度高,对工作电源要求低等优点,但其量度窄,校正麻烦,误差大、体积大,价格昂贵。为此我们经过10多年的系统研究和开发,生产了工业温敏二极管,简称ITSD,该产品已申请了中国发明专利。
ITSD不仅继承了传统温敏元器件及传感器的所有优点,而且克服了传统温敏元器件及传感器的缺点,当给ITSD提供不同的工作条件时,它可以分别表现出类似铂电阻、铜电阻、热敏电阻及PN结温度传感器,集成温度传感器的特性来,并且灵敏度高于这些产品,价格低于这些产品。
1.1  用途

1.1.1  用于气体、液体及固体的温度测控。
1.1.2  用于各种晶体管(双极型晶体管、单结晶体管等)、稳压二极管、发光二极管、铜线圈、电子元件、传感器、热电偶冷端等温度补偿。
1.1.3  用于指数或对数——线性变换、如热敏电阻、晶体管的线性化,传感器的线性化等;用于线性——指数(对数)变换,如用于对数放大电路及非线性运算电路等。
1.1.4  作无触点变阻器件。
1.1.5  用作低电压压敏电阻器件。
1.1.6  用于湿度、热量、热流、风速、液位等测量。

1.2  特点

1.2.1  线性好。固有非线性偏差小于0.3%,因些不需要线性化即可获得高精度测量,可直接用电流表或电压表显示温度,不需要进行刻度变换,且便于数字测量。如需更好线性时,线性化方法也十分简单,不需复杂计算和调试。
1.2.2  灵敏度高。电压灵敏度在1.8mV/℃以上,高者可达到10mV/℃。电流灵敏度可从几μA/℃到几mA/℃可调,是目前灵敏度最高的温度敏感器件。由于灵敏度高,所以不需要灵敏度放大电路,可以直接驱动指针式电流或电压表、数字式电流或电压表,可以直接联接到A/D变换器和微机的A/D卡上,且便于远距离和集中测控。
1.2.3  单向导电。即正向偏置呈导通状态;反向偏置呈阻断状态。这是传统温敏元件所不具备的,是ITSD区别于传统温敏元件的主要特征。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实现特殊的检测方式,如在一根传输线上正反向并联使用两支ITSD,实现一根传输线检测两个温度点的温度。
1.2.4  动态电阻小。即正向电压随工作电流的变化率小。这一特性也是传统温敏元件所不具有的,ITSD的正向电压几乎不随工作电流变化,所以对工作电源要求较低。而铂电阻、铜电阻及热敏电阻的输出电压与工作电流呈线性关系。因此,它们工作时,对工作电源要求高;为获得高精度,常常需要提供精密恒流或恒压电源。
1.2.5  阻值大。室温附近一般为10~150KΩ,是铂、铜电阻的100~1000倍,有利于远距离传输。
1.2.6  在一定的温度下,正向电流——电压特性呈严密的指数特征,因此可用来做指(对)数——线性变换和线性——指(对)数变换。
1.2.7  功耗低。ITSD的工作电流一般为10~400μA,所以功耗一般在几十至几百微瓦,比铂电阻的功耗低许多。
1.2.8  输出方式多。输出可以是电压,也可以是电流信号。
1.2.9  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可以分别表现出铂电阻、铜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PN结温度传感器及集成温度传感器的特性来,因此可以替换上述温度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
1.2.10  配有分度表,这是ITSD与传统PN结温度传感器的主要区别。与PN结温度传感器比较,它有以下特点:
1、分度表给出了恒流源和恒压源供电下的正常电压——温度、电流特性对照,因此给ITSD配上电源即可实现温度测量。
2、互换性有可靠保证。ITSD的特性参数按分度表生产,不因生产批次的改变而变动,从而可使产品特性保持一惯性,因此可以保护使用者的利益。
3、使用方便。根据分度表可以实现模拟设计和生产,即设计和生产二次产品时,根据分度表给出的特性参数,可用模拟电阻代替ITSD,从而免去调试、标定之苦,提高效率,降低消耗。

网友:
你们的产品不是NTC吗?

网友:
传统温度敏感元器件主要有铂电阻、铜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温敏二极管(PN结温传感器)等。近几年,又问世了集成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