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

楼主:
双层板怎么看,从那层看起。顶层还是底层开始看呢。怎么判断那些器件放底层哪些放顶层

求点有用的建议别总是看多了,新人求大佬指点

网友:
protel99se和AD软件,双面板默认红色为顶层,蓝色是底层,

当然颜色随便设置

网友:
要根据你自己软件的设置来判定的,一般是顶层为红色,底层为绿色,元器件摆放是顶层和底层黄色一般指的是正面丝印,棕色或者说褐色为反面丝印, Candence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根据你所用的软件,如果pads的话,可以给每层设置不同颜色,setup -> display colors 中设置。也可以选择当前优先显示层。别的软件一个道理。可以搜索教程。就能找到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