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详解这个电磁阀驱动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
请问大神加这两个逻辑门几个意思?隔离作用?

网友A:
提高IO的驱动能力,一般TTL逻辑门驱动电磁阀和光耦还是可以的。
通常来说单片机的IO一般只有10~20ma的电流,可能驱动不是那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IO的驱动能力,一般TTL逻辑门驱动电磁阀和光耦还是可以的。
通常来说单片机的IO一般只有10~20ma的电 ...

逻辑门后面还接的有三极管呀

网友B:
各位大神,逻辑门后面驱动的这个,这个再驱动电磁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逻辑门后面驱动的这个,这个再驱动电磁阀

我今天刚看见这个电路,逻辑门保证正确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刚看见这个电路,逻辑门保证正确动作

什么原理?
有哪些不能正确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