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can总线采集数据,怎么解析???

楼主:
0接收16:33:51.937.00x00000301数据帧标准帧0x083e 3f 02 40 06 40 00 00
1接收16:33:51.937.00x00000151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接收16:33:51.937.00x0000013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2 e0 00 40 00 04 00
3接收16:33:51.937.00x000001f1数据帧标准帧0x0801 00 00 00 00 00 31 00
4接收16:33:51.937.00x000001f2数据帧标准帧0x0888 00 d8 10 10 01 11 00
5接收16:33:51.937.00x000001f3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接收16:33:51.953.00x000001f5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14 0e 05 13 04 06
7接收16:33:51.953.00x00000140数据帧标准帧0x03cc 00 13
8接收16:33:51.953.00x00000400数据帧标准帧0x08c3 bf 09 60 50 3e 98 00
9接收16:33:51.953.00x00000402数据帧标准帧0x0810 cc 02 96 95 00 09 60
10接收16:33:51.953.00x0000030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41 00 00
11接收16:33:51.953.00x00000301数据帧标准帧0x083e 3f 02 c0 06 40 00 00
12接收16:33:51.953.00x00000402数据帧标准帧0x0810 cc 02 96 95 00 09 60
13接收16:33:51.953.00x0000013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2 e0 00 40 00 04 00
14接收16:33:51.953.00x000001f1数据帧标准帧0x0801 00 00 00 00 00 31 00
15接收16:33:51.953.00x000001f2数据帧标准帧0x0888 00 d8 10 10 01 11 00
16接收16:33:51.953.00x000001f3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7接收16:33:51.953.00x000001f5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14 0e 05 13 04 06
18接收16:33:51.953.00x00000140数据帧标准帧0x03cc 00 13
19接收16:33:51.968.00x0000030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41 00 00
20接收16:33:51.968.00x00000301数据帧标准帧0x083e 3f 02 c0 06 40 00 00
21接收16:33:51.968.00x00000151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2接收16:33:51.968.00x0000013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2 e0 00 40 00 04 00
23接收16:33:51.968.00x000001f1数据帧标准帧0x0801 00 00 00 00 00 31 00
24接收16:33:51.968.00x000001f2数据帧标准帧0x0888 00 d8 10 10 01 11 00
25接收16:33:51.968.00x000001f3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6接收16:33:51.968.00x000001f5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14 0e 05 13 04 06
27接收16:33:51.968.00x00000140数据帧标准帧0x03cc 00 13
28接收16:33:51.968.00x00000402数据帧标准帧0x0810 cc 02 96 95 00 09 60
29接收16:33:51.968.00x00000407数据帧标准帧0x0840 3e 10 04 17 10 1f 24
30接收16:33:51.968.00x0000030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0 00 00 00 41 00 00
31接收16:33:51.968.00x00000301数据帧标准帧0x083e 3f 02 c0 06 40 00 00
32接收16:33:51.968.00x00000402数据帧标准帧0x0810 cc 02 96 95 00 09 60
33接收16:33:51.968.00x00000130数据帧标准帧0x0800 02 dc 00 40 00 04 00

网友:
怎么解析对应ID是什么信息呢?

网友:
首先要有汽车内部CAN协议,否则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总线数据,是在实车上,测试出来的。需要根据车辆的一些信息,进行判断。单看数据,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好像是从江淮iev4车上采出来的,不知道对应ID是什么信息?

网友A:
先要知道报文的协议的,例如我这个图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知道报文的协议的,例如我这个图上的

1939的扩展ID和标准ID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知道报文的协议的,例如我这个图上的

你这个是什么书籍??方便说一下书名字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书籍??方便说一下书名字么?谢谢

我是做工程机械仪表的,一般都是J1939协议,通用性好,比如康明斯,上柴,潍柴等等都兼容。上面那个图片是我们设备通讯自定义的协议。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下J1939的协议看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得有每个消息的 信号信息才行,
一个消息的什么bit 开始,到哪个bit 结束,什么数据类型,单位,offset等

网友C:
这个需要主机厂对应的CAN通讯矩阵才能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主机厂对应的CAN通讯矩阵才能解析

对的,要有dbc 文件之内的,excel也行,
如果没有, 就有点烦了,
自己记住一步一步的操作,反推,且繁琐,效率不高

网友:
拿到dbc文件好一些,逆向也可以,需要一些时间

网友:
dbc好像是很保密的东西

网友:
为啥 CAN总线上只能看到ID发的数据,没有ID应答接受的数据

网友:
正向解析的话,必须找企业内部对应的ES标准,参数定义,位地址、位长度、转换说明等,逆向的话,比较麻烦啊

网友:
这个一般很难解析出来的,一般都是对照主机厂的DBC文件来分析的,没有的话自己就得反复抓包,不断的进行数据统计,然后分析数据,我之前也抓过包,只分析出了转向灯和档位信号

网友:
这个应该有类似J1939的标准协议,我也想弄这东西,我是搞工程机械的,ID从J1939里一查就知道,只有少数ID是各零配件厂商自定义的。这个乘用车的就不懂了。。。请搞乘用车的人指点啊

网友:
商用车的话你要参考J1939协议,乘用车的话你要有主机厂对应车型平台的数据库

网友:
需要can协议

网友D:
搞整车CAN协议解析的,可以建一个群,大家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整车CAN协议解析的,可以建一个群,大家资料共享一下?

求BAP的DBC文件

网友:
乘用车的很多都是主机厂自定义ID和具体的协议内容,楼主得拿到具体协议或者DBC才行。或者在实车上边测试动作边逆向分析,就是效率可能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