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找到!STM32做了个485通信,结果见了鬼了!求大神找鬼!!!

楼主:
说一下问题原因:板子中有个检测工频信号50Hz的频率检测电路,把频率信号给stm32的中断,MCU监测到有频率信号时候才回执行串口发送程序。 当时测试时候,忘了加这个50Hz的信号了!所以正常,情况下,485是不会有收发的!当烙铁打开,由于距离板子大概有1m距离,所以把工频50Hh频率信号串入到了MCU中断,所以启动了485收发!由于还没来得及仔细测试,所以不知道这个50Hz信号是通过我的频率检测电路串进去的,还是直接串到了MCU的中断口去的!感谢各位大神回复指点!!!!
==============================分割线============================================

如题,系统MCU为stm32f系列;485通信,电路都是典型电路,其他板子上也用过,都是正常使用。今天测试发现,两块板子不能正常通信!遂检查原因,后发现烙铁的开关会影响485的收发!不知是何原因!求哪位高人指点!
现场条件:烙铁接220V电源
                系统电源为电池供电,不存在串入的信号
                示波器也为手持示波器,电池供电

详细情况,可见下图

网友A:
是否是辐射干扰?调整距离信号幅值会有变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辐射干扰?调整距离信号幅值会有变化么?

波特率才9600而已!而且通信线都有屏蔽层,接地了!我想辐射干扰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网友B:
烙铁上搭的那个东西不会是你的板子吧

网友C:
应该是辐射干扰吧,之前做的485很不稳定,就是非常容易受干扰。

网友D:
1.图二里示波器上较长的波形是什么?
2.烙铁和电路板不用同一个排插试试?

网友E:
显然辐射干扰了,

网友F:
把烙铁关了,拔了,拿到远离板子的地方。两个板子,在平整的地方,放好。再试试。

网友G:
楼主应给出电路,必有设计不当之处,正常的话,不会这么脆弱。

网友H:
先看看不连接的时候485输出,在检测地线。

网友I:
这个是电烙铁干扰的吧,你电路设计得是不是有问题,这么容易受干扰,你把你电路图放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J:
你没用crc校验吗

网友K:
鬼在烙铁里,打开抓住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上搭的那个东西不会是你的板子吧

不是的!不是那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辐射干扰吧,之前做的485很不稳定,就是非常容易受干扰。

是辐射干扰,但是不是干扰了485,而是干扰到了stm32!坑爹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图二里示波器上较长的波形是什么?
2.烙铁和电路板不用同一个排插试试?

1.长的应该是数据!
2.电路板电池供电,示波器电池供电!和烙铁没有串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然辐射干扰了,

是的!已查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烙铁关了,拔了,拿到远离板子的地方。两个板子,在平整的地方,放好。再试试。

嗯!是烙铁干扰了单片机的中断!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给出电路,必有设计不当之处,正常的话,不会这么脆弱。

485还好!主要是stm32抗干扰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鬼在烙铁里,打开抓住它~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没用crc校验吗

因为是小东西,就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电烙铁干扰的吧,你电路设计得是不是有问题,这么容易受干扰,你把你电路图放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看看不连接的时候485输出,在检测地线。

都是隔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给出电路,必有设计不当之处,正常的话,不会这么脆弱。

是的!

网友M:
明显电路设计有问题  就像编程被编译器报错了怪编译器是个什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显电路设计有问题  就像编程被编译器报错了怪编译器是个什么垃圾

但是这颗芯片抗干扰确实不行!十几千安的瞬间大电流就能把芯片搞复位了!当然,平常环境当然可以,但是我这边用的环境干扰非常强烈!可能你没见过!不清楚情况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485还好!主要是stm32抗干扰不行!

就你遇到的情况,设计过关的话,stm32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烙铁是电磁感应加热电烙铁来的,有很强有电磁场的,应该是你的示波器内部没有做好屏蔽吧

网友:
还有这问题,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