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TR 数据转换 bit→g

楼主:
 关于加速度的数据读取问题,贴个参考版本给大家参考!
传感器寄存器读出的数据的单位是bit,将读出数据乘以sensitivity得到mg单位的值。

  • HAL_I2C_Init();
  •     LIS3DH_GetWHO_AM_I(&dump);
  •     DEBUGOUT("LIS3DH ID:%x\n", dump);
  •      /* Set ODR (turn ON device) */
  •     response = LIS3DH_SetODR(LIS3DH_ODR_400Hz);
  •     if (response == 1) {
  •         DEBUGOUT("SET_ODR_OK\r\n");
  •     }
  •     /* Set PowerMode */
  •     response = LIS3DH_SetMode(LIS3DH_NORMAL);
  •     if (response == 1) {
  •         DEBUGOUT("SET_MODE_OK\r\n");
  •     }
  •     /* Set Fullscale */
  •     response = LIS3DH_SetFullScale(LIS3DH_FULLSCALE_2);
  •     if (response == 1) {
  •         DEBUGOUT("SET_FULLSCALE_OK\r\n");
  •     }
  •     /* Set axis Enable */
  •     response = LIS3DH_SetAxis(LIS3DH_X_ENABLE | LIS3DH_Y_ENABLE | LIS3DH_Z_ENABLE);
  •     if (response == 1) {
  •         DEBUGOUT("SET_AXIS_OK\r\n");

           /* Data bytes from hardware xL, xH, yL, yH, zL, zH */

           u8 acc_data[6];

s16 hw_d[3] = { 0 };

           err = acc_i2c_read_data(stat, acc_data, 6);

           if (err < 0)

                       return err;

           hw_d[0] = ( (s16) ( ( (acc_data[1] << 8) | acc_data[0] ) ) ) >>4; LIS3DH是一个12bit,左对齐的输出,如果16bit精度的话,数据不需要移位

           hw_d[1] = ( (s16) ( ( (acc_data[3] << 8) | acc_data[2] ) ) ) >>4;

           hw_d[2] = ( (s16) ( ( (acc_data[5] << 8) | acc_data[4] ) ) ) >>4;

           hw_d[0] = hw_d[0] * sensitivity;

           hw_d[1] = hw_d[1] * sensitivity;

           hw_d[2] = hw_d[2] * sensitivity;

网友A:
楼主呀,这个代码排版很让人无语呀

网友:
下面的代码是LIS3DH的初始化流程,基本上所有的acc和gyro都可以按照下面的流程初始化:读WHOAMI-->设置ODR-->设置POWER MODE-->设置Full Scale-->使能三轴输出
HAL_I2C_Init();

LIS3DH_GetWHO_AM_I(&dump);
DEBUGOUT("LIS3DH ID:%x\n", dump);
/* Set ODR (turn ON device) */
response = LIS3DH_SetODR(LIS3DH_ODR_400Hz);
if (response == 1) {
DEBUGOUT("SET_ODR_OK\r\n");
}
/* Set PowerMode */
response = LIS3DH_SetMode(LIS3DH_NORMAL);
if (response == 1) {
DEBUGOUT("SET_MODE_OK\r\n");
}
/* Set Fullscale */
response = LIS3DH_SetFullScale(LIS3DH_FULLSCALE_2);
if (response == 1) {
DEBUGOU("SET_FULLSCALE_OK\r\n");
}
/* Set axis Enable */
response = LIS3DH_SetAxis(LIS3DH_X_ENABLE | LIS3DH_Y_ENABLE | LIS3DH_Z_ENABLE);
if (response == 1)
{
DEBUGOUT("SET_AXIS_OK\r\n");

    }

下面是将寄存器值转为重力加速度的一个方法,例子是基于LIS3DH编写的,由于LIS3DH是12bit左对齐的方式存储数据,因此需要将高位和地位拼接之后再右移。注意:组合后的最高位为符号位,以补码方式存储。
/* Data bytes from hardware xL, xH, yL, yH, zL, zH */
u8 acc_data[6];
s16 hw_d[3] = { 0 };
err = acc_i2c_read_data(stat, acc_data, 6);

if (err < 0)
return err;
//LIS3DH是一个12bit,左对齐的输出,如果16bit精度的话,数据不需要移位

hw_d[0] = ( (s16) ( ( (acc_data[1] << 8) | acc_data[0] ) ) ) >>4;
hw_d[1] = ( (s16) ( ( (acc_data[3] << 8) | acc_data[2] ) ) ) >>4;
hw_d[2] = ( (s16) ( ( (acc_data[5] << 8) | acc_data[4] ) ) ) >>4;
hw_d[0] = hw_d[0] * sensitivity;

hw_d[1] = hw_d[1] * sensitivity;
hw_d[2] = hw_d[2] * sensitivity;

网友:
用代码功能试试,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代码再全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这个代码排版很让人无语呀

看到你的优化版本了,谢谢!

网友:
LIS3DETR 是一个8bit精度的加速度传感器,右移8位计算

12.hw_d[0] = ( (s16) ( ( (acc_data[1] << 8) | acc_data[0] ) ) ) >>8;

13.hw_d[1] = ( (s16) ( ( (acc_data[3] << 8) | acc_data[2] ) ) ) >>8;

14.hw_d[2] = ( (s16) ( ( (acc_data[5] << 8) | acc_data[4] ) ) ) >>8;

网友:
你可以点添加代码,排版会好看很多

网友:
您好,我们这边是LIS3DHTR的,一手货源,老板是从原厂出来的,渠道比较特殊,有需求可以联系我QQ 1260072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