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3205 PWM频率问题

楼主:
我想给激光180KHZ的频率,但是arduinuo驱动的电压不够,因此我额外供电,并用IRF3205做开关,arduinuo按180KHZ频率给他输入PWM波,结果出来激光频率很不稳定一直在跳,用示波器看了频率的确不断变化。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是电路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你的“arduinuo 所产生的180kHz信号(用于驱动IRF3205)频率变化不变化?幅度变化不变化?

网友B:
最好查看一下断开IRF3205的PWM频率,如果断开后正常,说明很大问题是IO的驱动能力不足,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或者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查看一下断开IRF3205的PWM频率,如果断开后正常,说明很大问题是IO的驱动能力不足,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 ...

查到是145KHZ稳定的,但是接了IRF就一直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arduinuo 所产生的180kHz信号(用于驱动IRF3205)频率变化不变化?幅度变化不变化?

用示波器看了下,arduinuo最高产生是145KHZ,但是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是145KHZ稳定的,但是接了IRF就一直跳了

可以加入驱动试一下,比如TI的UCC27524;话说,你的是什么激光管?不是要高压么?怎么才5V就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了下,arduinuo最高产生是145KHZ,但是是稳定的

arduinuo产生的信号频率稳定,这句说清楚了。
但是,arduinuo产生的信号幅度多大?幅度是否变化?我在2楼问过你,却没有返回信息。

检查电路,一个通用的方法是用双踪示波器,两通道同时看输入和输出波形。这样比较容易看出问题所在。你大可两通道一个看MOS管门极,一个看MOS管漏极(或者激光输出)。

网友:
这是楼主选用管子的关键参数:

楼主有两项都不能使用它正常工作的,那单片机的输出也只是3V20mA的样子,怎么能让小牛拉大车呢?

网友:
楼主的MOS管画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IRF3205是耐压55V ,ID可以110A ,功率达200W,没有必要用这么大功率的管子

激光频率很不稳定一直在跳
与mos管么有关系

网友:
选错mos管,建议用cn2302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