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个信号我要控制75欧姆的特征阻抗,怎么处理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阻抗不是描述信号的参数。描述信号应该是用频率、幅度等等。
阻抗(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特征阻抗……)是描述电路(包括元件、放大器、传输线……)的参数。

网友:
你说的是阻抗匹配吧。这是需要和pcb加工厂配合的,根据经验确定大概的线宽,厚度等,留出调整空间,跟加工厂说明,哪条线需要作多大阻抗。他会再作调整。

网友:
稍微了解了,多谢前辈指导解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