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有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太阳能系统,用逆变器是5KW/96V,控制器是96V/100A,铅酸电池有200Ah/12V*16个,老是出现问题,控制器的情况是,控制器电压的设定是浮充110V,但是控制器输出的电压总是到122V,由于输入逆变器的电压太高了,导至逆变器经常响跟报警,然后自动关机。这是控制器出了问题吗?还是另有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主要是你系统没有调配好,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建议你找一比较熟悉的工程师调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是没调配好,因为问题很简单,但说起来让你理解也不方便,只是告诉你问题出在系统调配上

网友:
控制器既然设定是浮充电压的功能,为什么设定110V回到122,,
如楼上所言,系统调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是你系统没有调配好,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建议你找一比较熟悉的工程师调一下就 ...

系统,请赐教一下,重点调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