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关于测量电容两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刚才叙述不清,现在我重新解释一遍吧:

我们是做电容器的厂家,电容器制造时有个工艺就是对产品施加1000V、2秒的电压。电容器充满电是需要时间的(从0V到1000V,容量越大需要时间越长),而这个2秒指的是电容两端电压达到1000V后(即基本充满)的维持时间。

这个时间短了不行,长了也会有破坏。想用示波器来查看这个充电曲线,即下图的AB点,

假设当电容被充至500V电压,示波器左边是和1000V直流电源相并联,应当显示1000V,而右边是和电容器并联,电容才充至500V,又应当显示500V。那么示波器到底是显示多少电压?

曾经用示波器看过充电曲线,很好奇,为什么显示的是电容两端的升压曲线,而不是左边的电源电压?

网友:
先说清楚:图中开关闭合后,那个“1000V直流恒压源”是否仍联接在电路中?
若仍联接在电路中,就不会“闭合开关后,C1不会瞬间充满”。

网友:
在楼主出的条件中,有的是“假设条件”,如“恒压源”,而有的不是假设条件,如“C1不会瞬间充满”,

这个题谁能作出来?

如果C1不会瞬间充满,那么“恒压源”就不是理想的,不是理想的,就要给它的内阻了。

网友:
恒压源1000V?好奇,怎么实现1000V的恒压源

网友A:
就1000v直流电源。闭合后仍然联接在电路中。因为电容器的特殊特性,其充满电需要一定时间。假设在充到一半电压的时候测量

网友:
就1000v直流电源。假设电容充到一半电压的时候测量,测出的是显示500V还是10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1000v直流电源。闭合后仍然联接在电路中。因为电容器的特殊特性,其充满电需要一定时间。假设在充到一 ...

3楼dontium说得很清楚:电容器C1不会瞬间充满,电源就不是恒压源。

“因为电容器的特殊特性,其充满电需要一定时间”
不知道这个“电容器的特殊特性”是从哪里来的。
我只知道一阶RC电路,电容从零充电到终末值的0.3679倍需要的时间即RC。当R->0时,充电时间也趋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dontium说得很清楚:电容器C1不会瞬间充满,电源就不是恒压源。

“因为电容器的特殊特性,其充满电 ...

我又把问题重编辑了一遍,帮我看下吧!谢谢

网友C:
楼主有个问题没明白,"恒压源"1000V 对超级电容充电问题,首先这种充电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超级电容内阻远小于恒压源内阻,打个比方;变压器与电焊机,没有人把电源变压器当电焊机用,再如,也不会有人把适配器当电池充电器用,这是其一,其二是;充电源是1000V,为了确保电源安全,用恒流输出,那么测试电容两端,表示电压为电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个问题没明白,"恒压源"1000V 对超级电容充电问题,首先这种充电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超级电容内阻远 ...

其实就是普通1000V直流电源,我把问题重新编辑了下,刚没叙述清,请再帮我看下。。
这个充电动作是电容器制造工艺的一个步骤,叫赋能,用大电压电流融掉缺陷点的,领导怀疑我们设备的充电时间不够。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把问题重编辑了一遍,帮我看下吧!谢谢

“假设当电容被充至500V电压,示波器左边是和1000V直流电源相并联,应当显示1000V,而右边是和电容器并联,电容才充至500V,又应当显示500V。那么示波器到底是显示多少电压?”

电容器充电需要一定时间,那么充电过程中直流电源两端电压就不是1000V。
按照你的电路图,开关闭合后,电源两端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时刻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把问题重编辑了一遍,帮我看下吧!谢谢

“曾经用示波器看过充电曲线,很好奇,为什么显示的是电容两端的升压曲线,而不是左边的电源电压?”

因为直流电源有内阻,充电电流在内阻上降掉了一部分,直流电源两端电压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把问题重编辑了一遍,帮我看下吧!谢谢

严重怀疑你的直流电源是电压源或者具有一定内阻的电压源。
对待测试电容充电,通常使用输出限流的电压源。其特性为:输出电流未超过一定值时,输出电压恒定;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则输出恒流。

网友:
任何电源都是有内阻的,导线也是,把这些电阻画上就该理解了。

网友:
电源是有内阻的,充电瞬间电流大,内阻分压

网友:
我们的实际电源都不是理想电压源,你测得时候,比1000V低的那部分,在电源的内阻上分着。再说充电过程是时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