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CM平方双面板板载电容?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板载电容,板厚0.5毫米,一平方公分面积的双面板,板载电容? 要求板载电容100P 需要多大面积或多厚板才能满足,希望熟悉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
不同板材,介电常数不一样。
最简单的方法:裁一块相同(板材相同,厚度相同)未腐蚀的板材,量出其面积和两面铜箔之间的电容量。

网友A:
谢谢,我主要是想先得知,如果采用此法能满足要求,将会产生巨大效益,公司每年至少能多获四至六百万,如果此法可行,相关公司或相关产品都会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主要是想先得知,如果采用此法能满足要求,将会产生巨大效益,公司每年至少能多获四至六百万,如果 ...

能不能满足要求得看PCB介质参数的稳定性,包括制造离散性和温变的影响,这些都将影响PCB电容的精度和变化范围,能否满足需要先确定。现在的表贴NPO、C0G电容很便宜,即使包括焊接费用,对比PCB电容可不一定更贵,除非你的精度和容变要求都不高,否则为此用介质参数更稳定的PCB材料,增加的成本可未必能对冲,没准反而贵了,甚至远远的贵出,那就成了干蠢事。过去PCB电感和PCB电容比较常见,那是因为当初表贴电容很贵,而插件电容引脚对分布参数的控制很不利,尤其对几pF级的小电容影响非常大,故而当年多用PCB腐蚀元件代替。

网友:
本求助其实只是一种想法,看能否采用板载形成小容量电容替代成品电容,由于成品电容市售价多在0.10-0.3左右 每年用量达到20M左右;用量特别巨大;仅此一项,每年费用达到六百万以上 另外最难办的是生产工艺上的处理,要在8*12mm板上完成整个电路,将市电100-240V电压提供至3K-5KV,难度很大,产线做起来效率不高,不良率超标,为了改变此状况,才由此而生;50-100P/15KV

网友B:
根据百度知道上面的计算,4.3*4.3mm 大概1.6p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百度知道上面的计算,4.3*4.3mm 大概1.6pF

谢谢你,我也找了块PCB板做了测试;取一块10*10mm双面板;厚0.1,板材FR4  结果用电容表测,只得到了12P   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