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8拆机更换屏幕

楼主:
感谢同事提供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自行拆机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保修。
拆机有风险!拆机有风险!拆机有风险!

拆电子产品如果没有防静电手环最好戴一个橡胶手套防止产生静电,手环和手套都没有就光脚踩地吧。
完整拆机换屏视频在最下方,图片是视频截图所以有不清晰的地方还请见谅。

左侧是X宝购得带边框屏幕一块,右侧是屏幕碎裂但功能完好的华为mate8

开工干活:拧掉手机底部两颗螺丝

用撬片或银行卡从底部缝隙插入慢慢划开卡扣。

缓慢打开后盖,不要拉断指纹识别连接主板的排线

拆除指纹识别

把能看到的螺丝通通拧下来,不用担心大小,都是一样大的十字螺丝

这里有一个保护屏幕排线插座和主板排线插座的金属片,注意是卡口式的,别弹丢了

小板上也有一个类似金属片,摄像头左侧也有一个

拔掉射频天线连接线

拆除主板排线

拆除小板

扬声器背面是用双面胶固定的,要慢慢小心撬开

拆主板,注意主板两侧卡扣

那个粉色导热硅脂下面是麒麟950CPU还是GPU?

电池是用双面胶固定的,不是很好拆,留在最后处理

用镊子把光线感应器拆下来,这个背面也是用双面胶粘住的,一定要慢

拆听筒,同理,背面有胶

拆电池,和iPhone6~7一样,先扯掉易拉胶

然后用塑料卡片慢慢揭开电池背面的双面胶,切记不要用金属卡片或螺丝刀,以免弄破电池,轻则电池报废重则冒白烟直到鼓包着火爆炸!!!

这种电池都是可以弯曲的,但幅度不能太大,有一定韧性

SONY的电池,用卡片抚平背面扭曲的电池外皮贴纸

最后拆除原壳上的音量键开关机键就算彻底拆完了下面开始把所有东西装到带边框的新屏幕上去

重新涂匀硅脂

装小板、扬声器

装电池

装排线,固定好所有螺丝

擦出指纹

连接后盖指纹识别顺便开机测试

大功告成!你平时都拆/修过哪些好玩的电子产品呢?欢迎分享!

网友A:
厉害了,拆机相当专业,视频拍的很好啊,手机+支架拍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拆机相当专业,视频拍的很好啊,手机+支架拍的还是?

手机+X宝9.9包邮的床头支架
拆机要诀:胆大心细

网友B: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大表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大表哥

小打小闹献丑了

网友C:
拍摄视频的工具很专业啊,还有那音乐是后来配的,还会边拆边听啊
其实我觉得自己修比把手机送售后让人放心,除非返厂,否则售后回来少几个螺丝都正常,之前还遇到几个修坏了最后返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摄视频的工具很专业啊,还有那音乐是后来配的,还会边拆边听啊 ...

其实就是手机拍的,音乐是后期剪辑加进去的,为了缓解无聊视频的尴尬气氛
售后毕竟是专业的,有专用工具,效率高啊

网友D:
厉害,前几天我也把4S拆了,就是为了换个电池,没敢大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前几天我也把4S拆了,就是为了换个电池,没敢大拆

嗯,电池背面的胶特别不好弄,一不小心就容易弄弯电池

网友E:
我帮人拆过个华为的C8166,不过大表哥你的拆机,我觉得下面的那个木质的散热风扇也是很抢眼的哦。

网友F:
大表哥绝对是个手艺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帮人拆过个华为的C8166,不过大表哥你的拆机,我觉得下面的那个木质的散热风扇也是很抢眼的哦。

最近新买的床上电脑桌,其实我不喜欢那两个散热孔,觉得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表哥绝对是个手艺人!

祖传贴膜修手机

网友:
尝试一下,你也可以的

网友:
之前给iphone5换过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新买的床上电脑桌,其实我不喜欢那两个散热孔,觉得没必要。

不知道,这种木质的贵不贵的呀

网友G:
淘宝搜关键词:小助手 helper 楠竹
99包邮买的

网友:
下次再有这个机会欢迎分享到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搜关键词:小助手 helper 楠竹
99包邮买的

哦哦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