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msp430F4152AD的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
最近在练习使用msp430F4152,有个问题,如果AD的参考电压选用不同的值会有什么影响?选高基准电压和低一点的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针对你所需要精确掌控的电压范围决定的,按照比例如果你采用的基准电压高了,那么你可能在需要高的电压值的时候超出芯片的要求值,同理如果你采用的基准电压低了,也会对你需求低电压值的造成同样的影响

网友B:
根据待测电压的范围来决定参考电压值,如果变化范围小,参考电压低一点,有利于提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针对你所需要精确掌控的电压范围决定的,按照比例如果你采用的基准电压高了,那么你可能在需要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待测电压的范围来决定参考电压值,如果变化范围小,参考电压低一点,有利于提高精度

好吧,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