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测量电压的问题

楼主:
用单片机msp430f149做一个数字电压表,选择内部参考电压1.5V,原来是显示到小数点后两位,误差很小,加一位后误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跟参考电压有关吗?还有转换口采集到的数据到底算什么类型,转换成十进制的过程中具体要怎么算?

网友:
这是采样的精度决定的

网友:
这要看你用的是多少位ADC了,假如是12位的,理论上你的分辨率就是1.5V/4095=0.37mV,但是实际上的精确度肯定比分辨率差得多,你可以取多组平均值,也可以把采样值的低3位或低4位当成噪声舍去。转换十进制就是:采样值*1.5/4095,得出的值的单位是V

网友:
你那unsigned int型的变量去读寄存器的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