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使用以及电源电压设置

楼主:
第1个求助问题:
有没有什么复位键,使整个界面回到初始状态,这个界面找不到components inspector这个面板,使用起来很麻烦。
第2个求助问题:

要修改电压的设置,找不到那个export 模式。

网友A:
1:要先打开hardware

codewarrior里那些代码是自动生成的,所以你把它删了再重新点generate code它就是最初的代码了。

2:没看懂你要改什么电压??
你是说低压工作设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先打开hardware

codewarrior里那些代码是自动生成的,所以你把它删了再重新点generate code它就 ...

components inspector里不是有3种模式嘛,我想使用expert(专家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ponents inspector里不是有3种模式嘛,我想使用expert(专家模式)。

那个是在建工程时设定的

网友A:
建议你不要指望什么专家模式解决问题,还是要自己琢磨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指望什么专家模式解决问题,还是要自己琢磨自己做。

我现在是走一本书上的历程来的,书上说要打开专家模式,可以显示更多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指望什么专家模式解决问题,还是要自己琢磨自己做。

我不是在解决什么问题,我是在进行学习。是不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我这边设置不了专家模式

网友:
我只看别人用过,没必要非得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