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 检测RX接收器输入的作用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PN512电路中红圈这一块是有什么用处,
PA5是连接到单片机IO口的,万谢

网友:
图的画法很不规范。

PA5既然是接到其它地方的,就应该画个离线符,以表示向外接的有电路。
同样的,RECV那里,也应该接着东西的,到底是接了还是没有接也不知道,如果接其它电路,接的是什么呢?
猜吧!信号强度指示,-----但不应该接到IO口,要接也是接ADC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的画法很不规范。

PA5既然是接到其它地方的,就应该画个离线符,以表示向外接的有电路。
同样的,REC ...

谢谢指导,以后注意。

PA5 是直接到MCU 带ADC功能的IO的。
RECV除了图中两个标号相连没有其他电路了

请问,PA5是为了检测信号强度,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读卡器的信号强度呢?

网友:
通讯中,信号强度这个信号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作自动控制类的信号,起码也是“心里有数”吧

网友A:
象手机,如果通话质量差,一看信号很弱,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手机,如果通话质量差,一看信号很弱,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这明白,不过这个电路我是抄一个智能门锁的读卡器的,这读卡器的功能只是实现读IC卡号而已,没有涉及写信息到IC和NFC等通信,所以我才搞不明白原设计的这一个信号强度检测是怎么一回事。再次感谢版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