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与ccs3.1的兼容问题

楼主:
我用CCS3.3编译过的工程,用CCS3.3打开,编译没有出错,但程序跑起来会陷入死循环,有么有类似经验的大神解决一下呢?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4.0以下的代码往上升确实会比较麻烦哦

网友:
用v6打开v5的代码,回到v5就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用习惯了,再说也没必要升级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以下的代码往上升确实会比较麻烦哦

咋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以下的代码往上升确实会比较麻烦哦

我导入过V3版的项目,感觉很容易的。因为V5版以后所用的附加文件更少了,项目管理更好了。当然,有工作量是肯定的。如果熟练掌握新版的,那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习惯了,再说也没必要升级软件啊

用习惯了,说明很通了。

那就不能在项目的上找问题的,找找CPU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导入过V3版的项目,感觉很容易的。因为V5版以后所用的附加文件更少了,项目管理更好了。当然,有工作量 ...

主要是IDE和eclipse的差异比较让人一开始难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