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MS320F28335的存储空间 的有关经验

楼主:
MS320F28335为哈佛结构的DSP,在逻辑上有4M×16位的程序空间和4M×16位点的数据空间,但在物理上已将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统一成一个4M×16位的空间。TMS320F28335片上有256K×16位的FLASH,34K×16位的SRAM,8K×16位的BOOT ROM,2K×16位的OPT ROM。

         1、 TMS320F28335片上SARAM
         TMS320F28335片内共有34K×16位单周期单次访问随机存储器的SARAM,分成10个块,他们分别称为M0、M1、L0-L7。
         MO和M1块SARAM的大小均为1K×16位,当复位后,堆栈指针指向M1块的起始地址,堆栈指针向上生长。M0和M1段都可以映射到程序区和数据区。
         L0-L7块SARAM的大小均为4K×16位,既可映射到程序空间,也可映射到数据空间,其中L0-L3可映射到两块不同的地址空间并且受片上的FLASH中的密码保护,以免存在上面的程序或数据,被他人非法拷贝。

         2、 TMS320F28335片上FLASH和OTP
         TMS320F28335片上有256K×16位嵌入式FLASH存储器和1K×16位一次可编程EEPROM存储器,他们均受片上FLASH中的密码保护。FLASH存储器由8个32K×16位扇区组成,用户可以对其中任何一个扇区进行擦除、编程和校验,而其他扇区不变。但是,不能在其中一个扇区上执行程序来擦除和编程其他的扇区。

         3、 TMS320F28335外部存储器接口
         TMS320F28335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包括:20位地址线,16(最大32)位数据线,3个片选控制线及读写控制线。这3个片选线映射到3个存储区域,Zone0,Zone6和Zone7。这3个存储器可分别设置不同的等待周期。
         Zone0  存储区域:    0X004000—0X004FFF, 4K×16位   可编程最少一个等待周期
         Zone6  存储区域:    0X100000—0X1FFFFF, 1M×16位  10ns   最少一个等待周期
         Zone7  存储区域:    0X200000—0X2FFFFF, 1M×16位  70ns   最少一个等待周期
         以下是我写的一个RAM仿真的CMD文件,已经调试通过了,硬件设计的外扩的RAM为Zone6空间,存储区域:0X100000—0X1FFFFF。

  • MEMORY
  • {
  • PAGE 0 :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    /* BOOT_RSVD is used by the boot ROM for stack.               */
  •    /* This section is only reserved to keep the BOOT ROM from    */
  •    /* corrupting this area during the debug process              */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Boot to M0 will go here                      */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    RAML3      : origin = 0x00B000, length = 0x001000
  •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40000     /* XINTF zone 6 - data space */
  • PAGE 1 :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    RAML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4000
  •    ZONE6     : origin = 0x140000, length = 0x040000     /* XINTF zone 6 - data space */
  • }
  • SECTIONS
  • {
  •    /* Setup for "boot to SARAM" mode:
  •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 code.  */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    ramfuncs         : > RAML0,     PAGE = 0
  •    .text            : > ZONE6,     PAGE = 0
  •    .cinit           : > RAML0,     PAGE = 0
  •    .pinit           : > RAML0,     PAGE = 0
  •    .switch          : > RAML0,     PAGE = 0
  •    .stack           : > RAML,     PAGE = 1
  •    .ebss            : > RAML,     PAGE = 1
  •    .econst          : > ZONE6,     PAGE = 1
  •    .esysmem         : > RAML,     PAGE = 1
  •    IQmath           : > RAML1,     PAGE = 0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
  •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 }

复制代码

网友:
为什么DSP上的存储要划分成这么多块啊,分区太多会不会造成内存不能得到充分应用啊

网友:
一些浮点DSP的片上存储器很小,甚至没有,但外部数据总线宽。例如TI公司的TMS320C30只有6K片上存储器,外部总线为24位,13位外部地址总线。而ADI的ADSP2-21060具有4Mb的片上存储器,可以多种方式划分为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