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ensorTile被我调挂了吗?

楼主:
 问题1:传感器经常初始化失败
问题2:擦除全部FLASH后MDK能下载程序但是跑不起来

SensorTile资料都准备好后满心欢喜的去下程序
结果好像很惨
很惨

开始下载的是Basic firmware application for STEVAL-STLKT01V1(STSW-STLKT01)固件
这个固件没有蓝牙
传感器数据通过STM32L476的USB虚拟串口发送到电脑
很方便
用MDK打开官方代码后编译、下载、运行
发现红灯长亮
点停止,程序卡在加速度传感器错误的死循环处

开始怀疑加速度传感器挂了
把LSM6DSM的两个while(1)注释掉结果又卡在LSM303AGR的地方
再把LSM303AGR的两个while(1)注释掉程序正常运行
串口输出气压数据和时间戳

这么惨,到手就坏了全部的力学传感器?这还怎么玩?

再试试Bluetooth low energy and sensors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BlueMicrosystem1_V3.1.1例程
看是不是代码的问题

运行例程,后机打开APP能看到温湿度数据,也能看到加速度、陀螺仪和磁场传感器数据

难道是Basic firmware application程序问题?

再刷回Basic firmware application for STEVAL-STLKT01V1(STSW-STLKT01)固件

试了几次,终于串口可以显示全部数据了加速度、陀螺仪和磁场

难道传感器接触不良?

调了一会儿Open.MEMS
也正常
就是有时程序运行不起来,程序会卡死

用MDK的Flash->Erase擦一下FLASH试试

再下载程序发现完蛋了,程序能下载,但就是跑不起来

试了无数次都是这样

是STM32L476和JLINK之间有过节?

找其它ST-LINK的板子
双十一买的拇指板没有引出调试口(开始以为CN2是,后来发现是给仿真器仿真的)
STM32F746和STM32F469的discovery板也都没有引出调试口

难道就这么废了?

对了,以前囤过STM32F051的discovery板
调试口是引出来的

翻箱倒柜找出来

试了一下结果Internal command error?

难道STM32F051的V2版的硬件不支持STM32L476?

是jlink的问题?

ST-LINKV2.1能救活SensorTile?

SensorTile的STM32L476引导程序坏了?

一堆ST的板子找不出一个ST-LINKV2.1

囤板工作不能停……

网友A:
好多板子,富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板子,富豪!!

这么多板子也救不活一个
SensorTile要是板载一个仿真器就完美了

网友B:
是不是stlink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tlink的驱动没装好?

用拇指板调试板载单片机是正常的
用F0的仿真器调试F0也正常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难道只要V2.1的STlink才行?还是?
还有我记得我用f072 discovery的板子试过,调试别的板子的时候,这个NRST引脚可以不用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只要V2.1的STlink才行?还是?
还有我记得我用f072 discovery的板子试过,调试别的板子的时候,这个NR ...

现在也不太肯定因STM32F051板上的ST-LINK硬件版本低才不能给STM32L476下程序
我用JLINK调试时也只连接了VDD SWCLK GND SWDKO这4条线

网友E:
STLink淘宝上10多元,买一个备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不太肯定因STM32F051板上的ST-LINK硬件版本低才不能给STM32L476下程序
我用JLINK调试时也只连接了 ...

stm32L476 是Nucleo-64的板子?还是你自己的核心板?
是的额。jlink也可以用sw的方式。

我觉得stm32f051不能给stm32l476 下程序,不是因为硬件版本低吧?

虾哥你试试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软件在stm32f051在sw方式和swd的方式下,是否能连接,识别到L476?
试试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是否可以下载,如果不能识别或者不能下载,说明你硬件连接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炫耀贴吧

网友:
@lb8820265  帮你召唤前辈,让他帮你看看

网友F:
F7的板子应该是v2.1啊,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可以用虚拟串口,是2.1的特性。

网友G:
你的陷入while循环的原因可能是,刷下一种固件的时候没有清楚lisence,例如首先刷的BM1固件,并且有了license,那么此时再刷BM2固件这时候就会导致芯片停在while循环中,这时候再次刷BM1固件,然后在APP中将所有的license都清除,再次刷BM2固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的第二个问题,清除Flash我也试过,我当时是用ST-Link Utility将其全部清空,确实也发现了,再次烧录成功却导致芯片无法启动,这应该是将BootLoader也给刷掉了,但是此时不要慌,可以这样解决:在固件中的Utilities/BootLoader/STM32L476RG中有个BootLoaderL4.bin文件,使用ST-Link Utility将该文件烧录进去即可,使用默认的配置,默认的位置。烧录进去后,再次刷BM1/2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L476 是Nucleo-64的板子?还是你自己的核心板?
是的额。jlink也可以用sw的方式。

我觉得stm32f ...

STM32L476是SensorTile板子上带的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STM32F051板子上的ST-LINK可以给STM32L476下载
再回到MDK还是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

程序不运行问题已经找到了
@lb8820265说的没错
应该是BootLoader被擦掉的原因
好在按照你的提示,STM32F051板子能在ST-LINK Utility下使用
用ST-LINK Utility成功刷好BootLoader文件后再用MDK+JLINK调试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陷入while循环的原因可能是,刷下一种固件的时候没有清楚lisence,例如首先刷的BM1固件,并且有了licens ...

真的是BootLoader文件被擦除的原因导致
用ST-Link Utility重刷BootLoader后就正常了
力学传感器初始化失败的问题一会儿我再试试
感觉应该不是license的原因
因为我第一次在没有使用过license的时候下载的Basic firmware application for STEVAL-STLKT01V1
除非这块板子别人之前用过,并且下载过license
也不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F7的板子应该是v2.1啊,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可以用虚拟串口,是2.1的特性。

F7应该是V2.1
不过可惜没有引出接口
没法给外边的MCU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Link淘宝上10多元,买一个备用吧

我还是喜欢开发板带的仿真器
现在JLINK都不用淘宝买的那个
体积大,接口多,还经常锁死

淘宝上的ST-LINK会不会也经常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M32L476是SensorTile板子上带的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STM32F051板子上的ST-LINK可以给STM32L ...

好的额。只要解决问题就好。O(∩_∩)O哈哈~
还有 你说的Bootloader被擦除掉的?是指哪个片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额。只要解决问题就好。O(∩_∩)O哈哈~
还有 你说的Bootloader被擦除掉的?是指哪个片子的?

是SensotTile上的STM32L47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喜欢开发板带的仿真器
现在JLINK都不用淘宝买的那个
体积大,接口多,还经常锁死

淘宝上的ST- ...

淘宝买的stlink还好,我的那个是stm8和stm32都可以用的。对于stm32来说,只要接4根线就可以了。。。。
固件还是可以从STM32 ST-LINK Utility 更新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SensotTile上的STM32L476

针对你的这个bootloader被擦除调的情况,我有点没理解

之前我在研究从串口给32下载程序的时候,不管是通过flymcu还是通过 st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用串口给32下载程序。必须将板子设置为从系统存储区启动,也就是boot0=1;boot1=0,这样情况为什么可以通过串口可以下载程序呢?根据我之前查看的资料是这种方式下,系统存储区是有st的bootloader的程序在的。这部分不会被用户擦除。
但是在flash区域是没有bootloader。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这里指的bootloader是哪一块。

网友H:
nucleo板子跳线帽后可以当st link ,效果很好的!我的好多意法板子都可以的。

网友F:
我买了一个正版的stlink,感觉还不错吧。也就1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针对你的这个bootloader被擦除调的情况,我有点没理解 之前我在研究从串口给32下载程序的时候,不管是 ...

有一个说明文件,是这样说的

STSW-STLKT01\Utilities\BootLoader\readme.txt

Application Description This firware is one Boot Loader that must run at the Flash beginning (0x08000000 address) and has the purpouse to apply the Firmware-Over-The-Air (FOTA) updated receveid, already checked and stored in Flash, or run the program normally if there is not one update. For STMF401RE-Nucleo the 512Kbyte of Flash are splitted on 8 sectors: |sector 0 | sector 1 | sector 2 | sector 3 | sector 4 | sector 5 | sector 6 | sector 7 | |16K | 16K | 16K | 16K | 64K | 128K | 128K | 128K | |0x08000000 |0x08004000 |0x08008000 |0x0800C000 |0x08010000 |0x08020000 |0x08040000 |0x08060000 | |-----------------------------------------------------------------------------------------------| |BootLoader | Running Program | FOTA | This Boot Loader must be Loaded on Sector 0 and it checks if there is one FOTA stored on Sector 6 (0x08040000 address): - If YES: - it erases the sectors from 1 to 5 - it copies the FOTA on that sectors - it erases the FOTA region after the update. - if NOT: - it works like a trampoline for executing the normal program stored from sector1 (0x08004000 address) The FOTA must be less than 240Kbytes For STM32L476RG (Nucleo or SensorTile [STEVAL-STLCS01V1]) the 1Mbytes of Flash is splitted on 2 banks of 51Kbytes each one, and each bank is splitted on 256 pages of 2Kbytes. For analogy with the STM32F401RE we use only the first bank of Flash and we save the BootLoader, Running Program and the FOTA on the same addresses used for STM32F401RE |Page 0->7 | Page 8->127 | Page 128->255 | Page 256->511 | |16K | 240K | 256K | 512K | |0x08000000 |0x08004000 |0x08040000 |0x0808000 | |---------------------------------------------------------------| |BootLoader | Running Program | FOTA | Free2Use | The "Running Program" and the FOTA are compiled for running from 0x08004000 address. If they are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LASH they doesn't work. And without the BootLoader that programs could not be execute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正版的stlink,感觉还不错吧。也就100多。

太贵啦
都可以买一个带ST-LINK的开发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nucleo板子跳线帽后可以当st link ,效果很好的!我的好多意法板子都可以的。

我的几个板子都不能
都没有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说明文件,是这样说的STSW-STLKT01%utilities\BootLoader\readme.txt

span {
        font-family:  ...

哦哦,可能这个板子比较特殊,所以有了Bootloader的东西在里面

如果是新买的片子 是没哟这些东西在里面的。

了解了,感谢虾哥。

网友I:
明天用F030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天用F030试一下

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