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环境里,如果有多个ZigBee协调器,终端节点会选择那个连接?

楼主:
请教:一个环境里,如果有多个ZigBee协调器,终端节点会选择那个连接?是根据panid连接吗,会不会两个协调器的panid一样?还有就是终端节点程序里是不是已经固定好协调器的panid,指定连接那个协调器了?

网友:
建议控制nwk的使能入网标志
cd的使能入网和cd下路由的使能入网
参考相关的api

网友:
选择信号强度最强的那个连接

网友:
购买才能浏览!

网友:
第一次发帖,我以为那个是悬赏,也不知道怎么改删帖,晕了

网友:
看哪个个网络的信任中心允许组网的功能打开了,就会选择哪一个入网,如果都入网了就会选择信号强度更强的那个组网。顺便说一下Ti的这部分代码是可以修改的。你也可以改成你想要的方式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