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
我画了一个光耦 虽然有点丑,但是引脚啥的应该都没问题。为啥我导入PCB之后老是连不上线啊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初学者经常会犯的问题,包括我在初学阶段的时候也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原理图中元件的引脚标号,跟你的元件的pcb封装的引脚的标号不匹配造成的。这个你仔细看完我说的,仔细检查就知道了

网友:
PCB封装库的两个引脚和元件库的两个引脚没有对应

网友B:
1、到元器件库中修改原理图跟PCB的引脚号 (正确的处理方法)
2、在PCB中右击连不上线的引脚,在特性中强制配置其连接网络 (临时操作,不修改元件库的话下次还是要这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初学者经常会犯的问题,包括我在初学阶段的时候也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原理图中元件的引脚标号, ...

我检查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是不是引脚符号必须改成OC1-A? 但是这样也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到元器件库中修改原理图跟PCB的引脚号 (正确的处理方法)
2、在PCB中右击连不上线的引脚,在特性中强制 ...

1.我修改了和DIP4相匹配的引脚号,就是对应 1  2 3  4但是他还是会报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2.这样确实是,下次更新还是没连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到元器件库中修改原理图跟PCB的引脚号 (正确的处理方法)
2、在PCB中右击连不上线的引脚,在特性中强制 ...

好了!,估计是我修改的时候哪一步出错了,还有封装是自己查规格来的DIP4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多谢大神!

网友:
提示说得很清楚了,不识别的管脚,总之就是没有形成网络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检查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是不是引脚符号必须改成OC1-A? 但是这样也不对啊

这个你自己检查,单凭两张图片我就知道你光耦的引脚是哪个引脚,那我岂不是神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检查,单凭两张图片我就知道你光耦的引脚是哪个引脚,那我岂不是神仙了?

已经解决了确实是检查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估计是我修改的时候哪一步出错了,还有封装是自己查规格来的DIP4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多 ...

DIP4不过是说明引脚类型而已,没什么影响,跟你的芯片对应上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我修改了和DIP4相匹配的引脚号,就是对应 1  2 3  4但是他还是会报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2.这样确 ...

修改要在元件库修改才行,修改后重新compile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要在元件库修改才行,修改后重新compile元件库

已经仔细修改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