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timer中断

楼主:
开启定时器中断定时后,我打算在主程序某处设置TIMX_IER=0X00(禁止中断使能位),正常来说就是不进入中断从而返回到主程序中,但是偶尔性的出现单片机无法启动或者复位,求解额·

网友A:
楼主应该贴代码出来,不然我们也只是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贴代码出来,不然我们也只是猜

void TIM4_Init(void)
{
   TIM4_IER=0X00;
   TIM4_PSCR=0X04;
   TIM4_CNTR=0X00;
   TIM4_ARR=0X09;
   TIM4_IER=0X01;
   TIM4_CR1=0X01;
}
#define TIM4_OVR_UIF_vector 0x19
#pragma vector=TIM4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4_OVR_UIF_IRQHandler(void)
{
  TIM4_SR=0X00;
  switch(flag)
{
  case 1:
count14++;
if(count14==3)
{PWMOFF2();}
if(count14==4)
{PWMON();count14=0}
break;
case 2:
TIM4_IER=0X00;count14=0;break;
}
}
正常应该在case 2后关闭中断回到主程序,但是偶尔性的会出现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