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使能PA的问题

楼主:
CC2530和CC2592,使用Zstack怎么使能PA?

网友:
第一处:
        /* HGM引脚初始化 */
        P0DIR|=0x01;        //HGM配置为输出
        P0|=0x01;                //HGM输出高电平

        /* P1_3 -> PAEN */
        RFC_OBS_CTRL0 = RFC_OBS_CTRL_PA_PD_INV;
        OBSSEL3       = OBSSEL_OBS_CTRL0;

        /* P1_2 -> EN (LNA control) */
        RFC_OBS_CTRL1 = RFC_OBS_CTRL_LNAMIX_PD_INV;
        OBSSEL2       = OBSSEL_OBS_CTRL1;

第二处:
#define HAL_PA_LNA_RX_HGM()                           st( P0_0 = 1; ) //修改HGM
#define HAL_PA_LNA_RX_LGM()                           st( P0_0 = 0; ) //修改HG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处:
        /* HGM引脚初始化 */
        P0DIR|=0x01;        //HGM配置为输出
        P0|=0x01;                //HGM输出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