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2E单片机烧不进程序

楼主:
下载器用的是USB转串口,小系统是安装STC官网资料做的(如图),就是死活没有任何反应

自制的小系统板子

下载状态一直是检测单片机,求助啊

网友A:
先看看晶振起振了没,你要用外部晶振的话,下载选项里面的第一个不要选,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

谢谢,已经解决,是硬件问题,换了一种接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晶振起振了没,你要用外部晶振的话,下载选项里面的第一个不要选,

已经自己解决了,原来是有个电容没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