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漏电流问题

楼主:
大神们,有些基础概念不清楚,麻烦指导下,谢谢!1)稳压管的反向漏电流是相当于普通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流么?
2)将VD3放在VD1的位置,去掉VD1这样设计电路可以么?

网友:
“稳压管的反向漏电流是相当于普通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流么?”
不是。
按照附图所述,反向漏电流是反向电压为1V(显然稳压管并未击穿)时的反向电流。

网友A:
反向漏电流是指稳压管尚未击穿时的漏电流(规定电压低于击穿电压),不是正向电流。
第二个图省掉两个二极管是不行的,因为按照你的做法,当220V反相的时候,将有反向电流流过后面的滤波电容,结果输出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了。具体情况要根据电容的容量确定,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得到一个类似半波整流后的波形。

网友B:
“将VD3放在VD1的位置,去掉VD1这样设计电路可以么?”
可以是可以,但电容C2两端电压在两种情况下稍有不同。VD3放到VD1位置时C2两端电压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VD3放在VD1的位置,去掉VD1这样设计电路可以么?”
可以是可以,但电容C2两端电压在两种情况下稍有不 ...

了解,低一个VD2的管压降;
那稳压管正向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么?
我查了好的稳压管datasheet都没有看到正向电流这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向漏电流是指稳压管尚未击穿时的漏电流(规定电压低于击穿电压),不是正向电流。
第二个图省掉两个二极 ...

没有省掉两个二极管,只是将VD1去掉了,把VD3放在VD1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低一个VD2的管压降;
那稳压管正向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么?
我查了好的稳压管datasheet都没有 ...

“稳压管正向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么?”
是的,和普通二极管大体上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了解,低一个VD2的管压降;
那稳压管正向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么?
我查了好的稳压管datasheet都没有 ...

“我查了好的稳压管datasheet都没有看到正向电流这个参数?”
正向,不是稳压管正常的工作状态,没有人这样使用,也没有人关心稳压管能够承受多大正向电流,所以datasheet中也不列入这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好的稳压管datasheet都没有看到正向电流这个参数?”
正向,不是稳压管正常的工作状态,没有人 ...

最近看资料有人这样设计电路,说是可以省掉一个二极管,所以才有此疑问;
之前一直以为稳压管漏电流是正向的,又是uA级别的,认为这样设计电路会将稳压管烧毁的;
原来理解错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省掉两个二极管,只是将VD1去掉了,把VD3放在VD1的位置;

如果这样似乎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资料有人这样设计电路,说是可以省掉一个二极管,所以才有此疑问;
之前一直以为稳压管漏电流是正 ...

首帖图把稳压管放到VD1位置,稳压管确实比较容易烧毁。
这是因为稳压管承受冲击电流的能力远不如普通整流二极管如1N4007(试出来的)。烧毁是在上电(开关闭合)瞬间,此时电容C1可能短时间内流过相当大的电流(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此瞬时电流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足以烧毁VD1位置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放到VD3位置,因并联有电容,不易损坏。
为避免烧毁稳压管,应该与C1串联一支电阻来限制瞬时电流。
最好不用这种电容降压式电路,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把稳压管放到VD1位置,稳压管确实比较容易烧毁。
这是因为稳压管承受冲击电流的能力远不如普通整 ...

学习了,谢谢!
主要是考虑成本的问题才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主要是考虑成本的问题才设计成这样的。

注意:标注“+13V”处可不是13V直流,而是(大约)半个工频周期为负0.7V左右,半个工频周期13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标注“+13V”处可不是13V直流,而是(大约)半个工频周期为负0.7V左右,半个工频周期13V左右。

1)负半周期0.01S内稳压管后面还可以工作?(因为有C3的存在)
2)这样将稳压管放在d4和C3中间有什么改善效果么?(在稳压管处增加个二极管)
+13处好像还是-0.7V啊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阻容降压电路,应该要考虑零线火线接反的情况吧,因此在零线那一端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二极管???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负半周期0.01S内稳压管后面还可以工作?(因为有C3的存在)
2)这样将稳压管放在d4和C3中间有什么改 ...

“负半周期0.01S内稳压管后面还可以工作?”
是的,可以工作,因为有C3的存在。C3放电为负载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负半周期0.01S内稳压管后面还可以工作?(因为有C3的存在)
2)这样将稳压管放在d4和C3中间有什么改 ...

“将稳压管放在d4和C3中间有什么改善效果么?”
几乎没有什么改善。D9改用普通整流二极管而将稳压管与C3并联,可能唯一的好处是普通整流二极管比较耐冲击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稳压管放在d4和C3中间有什么改善效果么?”
几乎没有什么改善。D9改用普通整流二极管而将稳压管与C3 ...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阻容降压电路,应该要考虑零线火线接反的情况吧,因此在零线那一端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二极管?? ...

接线时要求火线一定得接阻容降压那一端;
二极管是串联在零线上么?这样交流电正半周期没有电流回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线时要求火线一定得接阻容降压那一端;
二极管是串联在零线上么?这样交流电正半周期没有电流回路啊! ...

加二极管保护是会损失半个周期,但是如果现场零火线比如插座接反了,那马上就会烧,个人感觉还是以保证安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