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霍尔效应磁传感器基础

楼主:
霍尔效应磁传感器基础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897

网友:
使用霍尔传感器可以进行各种测量工作,例如在测量转速上可以使用一个磁铁和一个霍尔元件。

网友:
讲解的很清晰,从霍尔效应原理到相关器件,常见的霍尔传感器及其应用,通过收看课程进一步了解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具体的应用,为以后工作中传感器的选择提供了参考,谢谢

网友:
视频中详细的讲解了什么是霍尔传感器,以及霍尔传感器在实际过程中的应用,很实用的原理应用视频,值得观看学习。

网友:
视频中从霍尔传感器的构造原理开始讲起,到最后的实际应用,一步一步的深入,让人从头到尾,从浅到深的慢慢学习,霍尔传感器主要通过检测磁场来判断电机的转速,开关等信号,在实际项目中应用很很广泛,掌握学习是必须的,这个教程很不错。

网友:
项目中已经尝试用过Ti家的霍尔传感器,本视频深入简出的讲解了霍尔传感器使用的一些相关知识,不得不说TI家的3pin SOT封装的霍尔传感器使用真的简单方便>_<

网友:
哈哈哈,老师的声音好温柔呀~~~霍尔传感原来有这么多的应用啊!厉害了word hall!

网友:
讲的很清楚,从霍尔效应原理、相关器件,到常见的霍尔传感器及其应用,讲的很清楚。以前在设计转速测量时才接触到霍尔传感器,当时只是按相关介绍将它用上,具体的相关技术知道的很少,提供课程的学习,对霍尔器件的了解豁然开朗起来,补充了许多新知识,为其它方面的应用储备了知识。

网友:
公司产品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应用霍尔效应原理来改善产品精度,目前我们是用电磁感应来测量电流,但是电流电压之间的转换需要的导磁体精度往往不够,所以推荐这个来看看也是因为个人需要,首先要了解基本原理才能应用到实际来,课程讲解的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
霍尔很熟悉了,过来捧个场。TI的霍尔传感器种类多,型号多,快速霍尔产品已采用,效果不错。

网友:
课程信息量很大,对于认识和学习霍尔传感器帮助很大,值得Mark学习。
首先通过生动的图文阐述霍尔效应的原理,加深了对概念的认识和强化;其次,通过举例霍尔传感器的典型应用,进一步提高认知,一个应用是位置检测比如阀门的开关状态,打印机的盖子状态,机器人的部件位置等等,另一个就是检测磁场强度,比如电表磁场检测,电流传感器等等;然后,通过简明扼要的阐述磁通量和磁通密度的概念,引入磁场强度大小的定性分析方法;最后,介绍了分立型和IC型传感器器件的优缺点,开关型和锁存型传感器的应用,以及举例其他的特别型传感器应用。总之,课程知识丰富,极大加深了对霍尔传感器的理解,拓展了应用视野。

网友:
视频中讲的很通俗易懂,涉及到的霍尔效应磁传感器的知识点非常多,比如一些霍尔效应的基本理论知识,磁场、磁场量的定义性质,磁性材料等,当然少不了TI的霍尔传感器芯片,这是一大重点,TI的产品性能功能没得说,应用场景多,设计参考方案也丰富

网友:
霍尔传感器再使用中经常碰到。看完视频后兑其原理和工作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支持一下啊  。

网友:
课程对霍尔元件,以及磁场的基本理论和原理有基础性的讲解,对於具体的应用也进行例举,效果很好

网友:
磁感应式传感器也称互感器,互感器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即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的原理。将两个线圈绕在同一个铁芯上,二次绕组感应出于一次绕组呈比例关系的电压或电流。因此,也有称互感原理或变压器原理。 霍尔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制作的传感器。 当一个导体通过与外磁场垂直的电流时,在导体的与磁场及电流方向均垂直的方向上,会产生一个电势差。这个电势差与外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及电流大小成正比,固定电流大小,电势差与外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成正比。利用一次线圈产生外磁场,那么电势差与一次电流成正比,这就是霍尔传感器的原理。 从应用角度,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需要一次线圈产生磁场。 不同之处之一在于互感器需要变化的磁场,而霍尔传感器可以是恒定的磁场,因此,前者只能用于交流测试,而后者可以用于交流和直流测试。 不同之处之二在于互感器有铁芯,而霍尔传感器没有铁芯,前者对于频率来讲是非线性的,后者是线性的,因此前者适用的频段较窄,一般用于固定频段(如45~66Hz),后者频段较宽。 不同之处之三是互感器较多的用于电能计量,相位指标是测量用互感器的重要指标。而霍尔传感器较多的用于控制或简单的电压、电流独立测试,一般不控制相位指标,也不提供相位指标(如50Hz的相位误差指标)。

网友:
课程讲得很详细,也很具体。从霍尔效应原理到功能应用,再到TI的具体产品DRV5013/5033,在课程中都有介绍。对于了解以及学习霍尔效应磁传感器的应用有很大的帮助。

在课程中具体讲述了:
a.磁传感器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霍尔效应、磁场的基本性质、磁场量的定义和单位、常见的磁性材料。
b.霍尔传感器IC的基本知识:与分立元件的对比,开关型、锁存型霍尔传感器IC的功能介绍和应用场景介绍。
c.应用霍尔传感器IC的TI设计。
d.低功耗霍尔传感器介绍和采样率的说明。
e.线性霍尔传感器的功能介绍。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对于霍尔传感器的应用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以后留心霍尔传感器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另外大家也可讨论下霍尔传感器与干簧管的应用范围以及各自使用的优缺点。。。

网友:
霍尔效应在1879年被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它定义了磁场和感应电压之间的关系,这种效应和传统的电磁感应完全不同。当电流通过一个位于磁场中的导体的时候,磁场会对导体中的电子产生一个垂直于电子运动方向上的的作用力,从而在垂直于导体与磁感线的两个方向上产生电势差。 虽然这个效应多年前就已经被人们知道并理解,但基于霍尔效应的传感器在材料工艺获得重大进展前并不实用,直到出现了高强度的恒定磁体和工作于小电压输出的信号调节电路。根据设计和配置的不同,霍尔效应传感器可以作为开/关传感器或者线性传感器,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中。 对这些理论的东西,有了较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