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无人机与机器人应用中电机控制设计的考量

楼主:
无人机与机器人应用中电机控制设计的考量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900

网友:
TI的无人机直流无刷驱动主要由DRV8301/2/3配合处理器和nexFET组成,参考官方硬件设计与datasheet,方便了电调的开发与测试。

RTEMS

网友:
TI的电源管理本来就是非常强大的,产品丰富,不过各家的方案中,用在无人机的不是很多,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们TI的方案。应该讲,TI的方案性能会更好。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还没有用过TI的方案,TI的深厚电源功底,相信有刷驱动应该也可以提高不少效率,达到精确快速的功率控制,期待近期可以评测下。

网友:
感觉8301在使用时硬件调试很麻烦,经常出错

网友:
TI的电机在无人机与机器人中的应用解决方案很不错,产品很丰富。根据尺寸和扭矩控制要求选择集成度不同的电机,TI给出了DRV8X系列在机器人上的应用,还详细讲解了DRV8X和DRV9X在无人机螺旋桨的控制,尺寸小,集成度高,极大简化了设计电路,提高了设计板的可靠性,例举了高端螺旋桨的电机控制参考设计,我个人比较看好DRV9X的参考设计方案。

网友:
不同驱动方案,除了性能差异,还有集成度的差异。有刷直流驱动DRV8801的集成度相对比较全面  只需要外加检测电阻,就能work,对于调试测试会方便和安全一点。 它集成了Motor Driver  FETs 以及sense Amp

网友:
很棒的解决方案,无人机现在这么火,中高端的应用都有极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不知道成本如何,在这个领域,如果成本能降下来,国内的应用也许会很大的市场

网友:
哦,还有就是,ti提供这么成熟的方案,看来实验室以后可能会自己做飞控的电机驱动了

网友:
TI的这些个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方案很适合无人机和机器人使用啊 。学习一下

网友:
Ti的无人机控制器,驱动器方案齐全。视频中推荐的几款非常适合无人机的使用。DR8801集成度很高,集成了MOTOR DRIVER + MOSFET只需要外接采样电阻就可以了,驱动的时候使用MSP430和C2000系列的单片机哦即可以了。对系统体积要求比较高的,可以使用这样的芯片。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和实际使用来说,DRV8301,DRV8305这些芯片做螺旋桨驱动均感觉不是很合适,就无人机的参数设计来说,1,这些驱动虽然集成度高,但是其MOS驱动电流小,这样的话只能驱动小功率MOS,也就是只能用于小飞机,大电流高溢价的行业飞机该方案实际使用略有缺陷。2.目前飞机追求高续航,12S电池是目前的方案之一,8305同样没办法支持12S输入略有遗憾。

网友:
驱动方案齐全

网友:
学习容易忘记,又来一次

网友:
紧跟时代的步伐,TI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