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继器 中继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楼主:
  中继器(REPEATER)中继器是网络物理层上面的连接设备。适用于完全相同的两类网络的互连,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数据信号的重新发送或者转发,来扩大网络传输的距离。 中继器是对信号进行再生和还原的网络设备 OSI 模型的物理层设备。
  中继器是局域网环境下用来延长网络距离的最简单最廉价的互联设备,操作在OSI的物理层,中继器对在线路上的信号具有放大再生的功能。用于扩展局域网网段的长度.仅用于连接相同的局域网网段.
什么是中继器 中继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什么是中继器 中继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什么是中继器
  中继器(RP repeater)是连接网络线路的一种装置,常用于两个网络节点之间物理信号的双向转发工作。中继器是最简单的网络互联设备,主要完成物理层的功能,负责在两个节点的物理层上按位传递信息,完成信号的复制、调整和放大功能,以此来延长网络的长度。由于存在损耗,在线路上传输的信号功率会逐渐衰减,衰减到一定程度时将造成信号失真,因此会导致接收错误。中继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它完成物理线路的连接,对衰减的信号进行放大,保持与原数据相同。一般情况下,中继器的两端连接的是相同的媒体,但有的中继器也可以完成不同媒体的转接工作。从理论上讲中继器的使用是无限的,网络也因此可以无限延长。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网络标准中都对信号的延迟范围作了具体的规定,中继器只能在此规定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工作,否则会引起网络故障。
  中继器的作用
  中继器(Repeater)工作于OSI的物理层,是局域网上所有节点的中心,它的作用是放大信号,补偿信号衰减,支持远距离的通信。
  中继器的工作原理
  中继器是一个小发明,它设计的目的是给你的网络信号以推动,以使它们传输得更远。  由于传输线路噪声的影响,承载信息的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只能传输有限的距离,中继器的功能是对接收信号进行再生和发送,从而增加信号传输的距离。它是最简单的网络互连设备,连接同一个网络的两个或多个网段。如以太网常常利用中继器扩展总线的电缆长度,标准细缆以太网的每段长度最大185米,最多可有5段,因此增加中继器后,最大网络电缆长度则可提高到925米。一般来说,中继器两端的网络部分是网段,而不是子网。  中继器可以连接两局域网的电缆,重新定时并再生电缆上的数字信号,然后发送出去,这些功能是OSI模型中第一层--物理层的典型功能。中继器的作用是增加局域网的覆盖区域,例如,以太网标准规定单段信号传输电缆的最大长度为500米,但利用中继器连接4段电缆后,以太网中信号传输电缆最长可达2000米。有些品牌的中继器可以连接不同物理介质的电缆段,如细同轴电缆和光缆。
  中继器只将任何电缆段上的数据发送到另一段电缆上,并不管数据中是否有错误数据或不适于网段的数据。
  中继器的优点
  (1)扩大了通信距离,但代价是增加了一些存储转发延时。
  (2)增加了节点的最大数目。
  (3)各个网段可使用不同的通信速率。
  (4)提高了可靠性。当网络出现故障时,一般只影响个别网段。
  (5)性能得到改善。
  当然,使用中继器也有一定的缺点,例如:
  (1)由于中继器对收到被衰减的信号再生(恢复)到发送时的状态,并转发出去,增加了延时。
  (2)CAN总线的MAC子层并没有流量控制功能。当网络上的负荷很重时,可能因中继器中缓冲区的存储空间不够而发生溢出,以致产生帧丢失的现象。
  (3)中继器若出现故障,对相邻两个子网的工作都将产生影响。

网友:
中继简单的说就是把接收的信号再发谢出去

网友:
由于中继器对收到被衰减的信号再生(恢复)到发送时的状态,并转发出去,增加了延时。
是啊 有延时是肯定的啊

网友:
什么是旋转编码开关,旋转编码开关工作原理